电池鼓涨后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2-07-12):
1,发现鼓胀了,立即丢掉。
2,鼓胀后到了一定程度,然后丢掉。(什么程度?)

网友A:
回复 楼主:
 放电能力锐减! 鼓胀得不能再鼓胀了! ~~ 都得下岗

网友B:
静待分娩……

网友C:
以前不知天高地厚,用針紮過一洞洞想放氣。。。。

网友D:
放在冰箱冷冻室能有效解决电池鼓包问题,但是冷冻过的电池恢复常温前千万不能摔,否则直接摔两半。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试过,但效果不太明显。可能是我的方法不太对。

网友F:
千万不要用针扎…会直接报废

网友G:
标题
在较低温的条件下进行小于C放电.走运的话会有点效果。

网友H:
小电流充放试试看

网友I:
用来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