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sports v2 升级到DFC ,都需要买那些设备

楼主(2012-07-13):
3GX, DFC头,请问还有什么?

网友A:
还有DFC的斜盘,无副翼陀螺仪

网友B:
人家都说了3GX了 你还想人家买什么

网友C:
够了!DFC 旋翼头,DFC 主轴,无副翼系统。这些就够了。十字盘 在450 上面 可换可不换,想好看就换DFC 十字盘!

楼主:
谢谢了,今天问了一下3GX,要一千块,犹豫十分直接再买个450pro3gx, 或者买个250dfc,但又发现250的配件不好买
纠结了。

网友D:
250的零件很多的,可能新的250dfc刚上市

楼主:
align是否很快就会出450DFC的套装?

网友:
按兵不动
建议暂时不升级,先把450 sports v2飞好飞顺手,才玩得出SP V2、3GX和DFC的分别,那时再折腾吧。

网友E:
飞好450后,直接上600。

网友F:
3GX去二手区找找吧,1000+的3GX不如买一个MB来的实惠

网友G:
建议直接上600,千万不要上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