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v120d02s磕了两下飞不起来了?

楼主(2012-07-13):
我的v120d02s磕了两下飞不起来了?请高手解决一下,看了一下没有外伤

楼主:
主桨转的很快

网友:
看看桨的角度。舵机反应正常吗

网友:
九成舵机齿坏了,不坏也差不多了,3-5元一套,快点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个脱机的齿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桨的角度怎么调??调桨的松紧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舵机齿扫了飞机会飞不起来吗?

网友:
标题

这是扫齿的最初症状,启动前打舵可以正常反应,转起来无力拉动大桨

楼主:
但是我的是飞不起来

网友:
主轴固定环移位了!

网友:
描述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齿扫了飞机会飞不起来吗?

启动熄火开关,上下拨动油门,看看三个舵机动作一致否,行程一样不,有没有抖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下螺距有无变化,检查舵机有无动作。

楼主:
收贴,舵机坏了两个

网友:
没图 问题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