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动力,99坦克第二次改装

楼主(2012-07-13):
还是去年的550电机的99坦克,今年做了一些改动,现在跑高速无压力了。悬挂刚刚的,启动和刹车时候车体的顿挫感很明显,坦克全重超过5kg。室内无法拉高速,随便跑跑,试试性能。

调整大小

全轴承路轮和波箱

全轴承路轮和波箱

调整大小

金属摇臂

金属摇臂

调整大小

一体化铝合金的诱导轮轴

一体化铝合金的诱导轮轴

调整大小

3mm丝穿3*5轴承

3mm丝穿3*5轴承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双600A电调,涡轮风扇散热

双600A电调,涡轮风扇散热

调整大小

内置 两块电池 一块照明电 一块动力电

内置 两块电池 一块照明电 一块动力电

调整大小

led稳压版

led稳压版

调整大小

4sA123电池,位置刚刚好。跑下来放电60A的电池都发烫啊。

4sA123电池,位置刚刚好。跑下来放电60A的电池都发烫啊。

调整大小

1w的高亮度led

1w的高亮度led

调整大小

网友:
多上图片,多说说改装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哦,小生也有改装的计划,就看下周末开始有没有时间了。
祝楼主改装成功!

网友:
支持国产啊,我也想换电机,但是3818-1虎1,各种掉履带!!!一快履带还不飞了。。。。

网友:
金属摇臂哪里搞的?帮忙介绍下。

网友:
金属摇臂貌似和虎式的一样啊 ????

网友:
速度真够快!改得不错啊

网友:
兄弟,那个胆机效果如何?我差点入手

网友:
楼主是否考虑把炮塔和车体间距改小点,这样就和真车更接近了,我也在考虑这个,目前看了看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HL的做工。。。。。。。

网友:
坦克中的法拉利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楼主详解电调型号与声组型号,小弟正有改高速坦克计划,苦于无合适的高压电调与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详解电调型号与声组型号,小弟正有改高速坦克计划,苦于无合适的高压电调与声组!

没用声组。宝里直接搜高压有刷电调

网友:
楼主用了两个带散热风扇的电调吗?请教一下怎么连接接收机呢?是用Y线接混控?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能告诉我车底盘两个边框之间的宽度吗?我很需要这个尺寸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部中后部 最宽处130mm,前面内大概125mm吧,侧板塑料厚2mm

网友(2012-08-13):
LZ,加我Q,997888080

网友C:
对了,有空多搞点国产坦克,别把老外的搞的多好,没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了,有空多搞点国产坦克,别把老外的搞的多好,没啥意思。

兄弟说的好,支持国产。有人玩着日本90式坦克沾沾自喜

网友:
你的LED哪买的 给个购买地址  谢谢

网友:
改的不错,但是如何才能接近真实的动态呢?

网友:
这个家伙可以玩漂移了。厉害呀。

网友:
灰常的好啊,,,,,,

网友D:
550是不是启动电压要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550是不是启动电压要高些

强磁的,高转速,大线径的就是
电调建议买带后退刹车的,用中点刹车的迟早得扫齿

网友D:
楼上。。。田宫波箱钢齿在哪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上。。。田宫波箱钢齿在哪定的?

淘宝一飞啊的小模数齿轮店

网友:
楼主 麻烦你把99路轮的外径告诉我  先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淘宝一飞啊的小模数齿轮店

模数0.5没错吧。。。他还要设计报价。。。你有他的淘宝发货连接吗。。。直接发你的数据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模数0.5没错吧。。。他还要设计报价。。。你有他的淘宝发货连接吗。。。直接发你的数据可以吗?

我买的是现成的,35和50齿,配合稍微有点紧,主要就是内孔4好办事,但是收到货还是发现装起来很费劲,只好又打磨2根铜棒当齿轮轴
单独做2个齿轮的,少于2百块的小单他不接的。

网友:
不错,我也改改去

网友(2012-11-29):
LZ,能否告诉我一下你的波箱轴承的尺寸?谢谢

网友:
楼主改这个投入不少呀!
比较关心两个电调怎么接的,用的什么混空实现行走和转向呢?谢谢^_^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你的前诱导轮轴部分是怎么改的,能稍微说详细一点不?原装的螺丝只直接固定在底盘上的不好改,请教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赶快装反应装甲啊!!!那个拉风!!!

网友:
   ╭══╮  ┌════════════╮
╭╯让路║═║       我是来顶的            ║
╰⊙═⊙╯  └═⊙ ══ ⊙ ═══ ⊙═╯

网友F:
最快能跑多快?在泥地跑看看?

网友G(2012-12-29):
请问楼主,你这是买的什么版本的来该的,搞下来多少钱,我正打算买这款,1499这个套餐的,不知道这款坦克车身尺寸到底是多少,不包括火炮的尺寸,还有 你这速度有多少,会不会掉链,这款坦克的缺点是什么,麻烦给点建议,打算入手,谢谢

网友H(2013-04-04):
想看下楼主的摇臂是怎么改的,那个摇臂是得加工一下吧,不然放不进去啊

网友I(2013-12-08):
能告诉我怎么拆开底盘吗

网友:
LZ我想看看低速和纽力

网友J:
飞快的小老鼠~

网友K(2014-03-10):
楼主在吗 留下QQ 想请教你一点问题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