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航拍相机的请教?

楼主(2012-07-13):
各位前辈,请大家指点一下,做航拍玩,到底是用GoPro2好还是一般的卡片机就可以了。我看卡片机也才1000元左右,G2要两千多啊。

网友:
同问  微单行不行?

网友:
看LZ预算了,2000左右gopro2最佳选择,要是钱多可以上微单

网友:
朋友们,说个微单吧!具体型号!

网友A:
微单:航拍用的最多的是sony nex5和佳能GH2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gh2是佳能的么?是松下的,配上两个头 饼干头加个14-42的头套机下来六千多了,就算是加上饼干头也五百多克,呵呵,不太合适。但是是这个价位的视频神机

网友:
看你要视频还是照片.照片上卡片或微单或单反,视频狗也好不到哪去
个人认为狗唯一的优势, 跟卡片机比起来不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容易摔坏

网友B(2013-04-24):
引用 网友A:
微单:航拍用的最多的是sony nex5和佳能GH2吧

兄弟,有没有1000以内的航拍相机介绍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有没有1000以内的航拍相机介绍下呢?

裸狗……

网友(2014-03-23):
gropro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