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要是改无刷,多了20g重量,但是无刷效率高,然 ...
想问下,要是改无刷,多了20g重量,但是无刷效率高,然后……

楼主(2012-07-13):
有刷
电机
的效率一般在60%左右? 是吗 ? 还是多少
无刷的在80%左右?? 改无刷 就多了个电调的重量而已,电机有刷跟无刷的重量基本上一样(我看中的),我称过了···
如果是这样 那飞起来 岂不是时间更久?

网友A:
标题
要看电机的功率,还有电池容量等等。电池一样,如果两个马达的功率差不了多少,那飞行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但是,无刷马达只要的还是她的耐久性。转动阻力小等等。而碳刷电机有碳刷增加转动阻力,摩擦力大,发热大。从而寿命有所缩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假如它们的功率是一样了 但轴功率不一样啊, 因为有刷产生热量消耗了攻啊
通功率下, 无刷的有效功率要大很多吧

网友B:
无刷电调也要发热耗电的,无刷马达工作在效率点才是高效的,马达KV和传动比、大桨螺距都要配合良好才能发挥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