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钻钻铝合金孔很麻烦

楼主(2012-07-13):
6061铝合金,很难转根本钻不进去,头进不去。弄断了几条麻花钻。我先钻小孔,再钻大孔,但即使是小麻花钻,头也不好进,一用力就断,大的麻花钻又钻不进去,难定位。
不知道有何技巧。

网友(2012-08-23):
钻头没磨好

网友:
钻头磨一下吧,是不是钝了

网友(2012-07-15):
我用6061做的雕刻机,都是一把手电钻搞定,好像没LZ说的这样吧。

网友:
6061不难吧,7075应该硬点。

网友:
钻头不利

网友:
先钻个小孔 再钻大孔

网友:
220V 的手电钻 ?? 那玩意转速太高了

搞个垃圾小台钻也比手拿着方便,或者手电钻--淘宝上弄个固定架子回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总结了下技巧,双手握的时候,右手握柄,但右手不能用力的,必须左手用力。

转到一半,必须上下退屑,并使孔垂直。并滴水降温。

(另外,钻孔时记得带耳塞。)

使用该诀窍之后,没断刀了。

另外,最容易攻入铝合金的钻头是1.8mm的

网友:
钻铝合金要放机油

楼主:
总结了下技巧,双手握的时候,右手握柄,但右手不能用力的,必须左手用力。

转到一半,必须上下退屑,并使孔垂直。并滴水降温。

(另外,钻孔时记得带耳塞。)

网友:
鉆孔時要退渣再進

网友:
听楼主说来应该是钻头横刃太长!导致定心不稳,起钻难!建议把横刃磨短到0.5以内!切削刃也磨锋利点!:loveliness:

网友:
钻头切削刃不行啦 磨下钻头角度很多种 要看你钻什么孔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是钻头问题
6061再硬也比不过钢
楼主从新换正经钻头试下
还有你的手电钻功率够不
要钻多大直径的孔(直径较大的孔不能一次钻削,先样冲标定中心点再用钻头由小到大过渡一下)

主要是头进不去。8mm孔

网友:
钻头一般是蹩断的。。

搞个架子稳定住,就不会断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基本是钻头问题
6061再硬也比不过钢
楼主从新换正经钻头试下
还有你的手电钻功率够不
要钻多大直径的孔(直径较大的孔不能一次钻削,先样冲标定中心点再用钻头由小到大过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