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架子电机电调电池桨叶,求教怎么安装,有教程吗

楼主(2012-07-13):
买了架子
电机
电调
电池
桨叶,求教怎么安装,有教程吗

网友A:
不买飞控???

网友B:
各种教程多嘢!不知楼主要安什么?

网友C:
自已研究研究,不难的

网友C:
你还需要飞控,分电板T插 香蕉头 硅胶线 热缩管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现在油门行程调好了 但是 上电后 电调 b b b b 叫

网友D:
飞控要解锁!!

网友C:
快速的响还是慢速的响?

网友C:
如果是慢响解锁就好了,油门最低方向向右打。要是解不了锁,方向没有反向的话 把油门微调往下调就能解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