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求助 接收怎么和电动车控制器连接??

楼主(2012-07-13):
提示:

网友A:
电动车上的控制速度的三根线应该是接霍尔元件的,这个东西在车子的油门转把上,最简单的就是自己用舵机+转把自己DIY一个,24V改12V~~这个不懂,想自己改个有刷电调用?

网友B:
电动车上的控制速度的三根线是接的霍尔元件,线性型霍尔,转动转把的时候就是改变磁场强度,改变输出端的电压以控制电机转速,电压好像是5V,这个好像不管电机电压多少都是一样的。接收机的输出端跨过霍尔元件直接连接到控制端或许就可以直接控制。
说明下啊,本人没有试过,出了问题一切后果自负。

网友C:
电车控制器是利用电压(0-5V)来控制转速的,而普通接收机只能输出PWM调制的低压信号,因电压相差太大,不能直接连接,外加一个电压放大电路或许可行~
电压用12V可以正常工作。但电车控制器的最大工作电流已在内部限死,不管你用什么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