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的杰作 ATG六轴 57块钱变身1299的XA机架

楼主(2012-07-13):
原来的线好乱啊,难看了,网上找了一个XA的头罩,简单改造下,看看效果

楼主:
粗看和XA没什么区别了,只是XA没有六轴的

网友:
装上龟壳还真有点龟样了

网友:
LZ的电机是2212的,还是2216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2212 980KV的,我现在最大起飞重量是2.9公斤,花牌3s 2200 45C的电池,可以飞七分钟,不含 装备,只含 电池和云台是2公斤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请报一下配置 我也是郎宇2212  980kv  请问你用什么桨  而且你的机子轴距是多少的?我的510  10寸  干扰大  很不稳啊   还有啊  你2kg  2200mah 电池能飞7分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机架是ATG最新的16管卡的650轴距的架子,桨是仿的APC1047桨,就是淘宝上10元一对的正反桨,电调是好盈20A的,中间用了分电盘,全重(机架,电子设备,云台,电池)1.98公斤,电池是花牌 的3S2200毫安的45C电池,7分钟放到3.65v左右,还有我飞的很稳,六个电调在第二块中心板的夹层里,飞控和电调中间用了锡铂纸做了屏敝,没有干扰

网友:
还有一个不同,就是电机座没有电调安放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2212 980KV的,我现在最大起飞重量是2.9公斤,花牌3s 2200 45C的电池,可以飞七分钟,不含 装备,只含 电池和云台是2公斤

2.9公斤 用2200  45C的电池可以飞7分钟?神机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2212 980KV的,我现在最大起飞重量是2.9公斤,花牌3s 2200 45C的电池,可以飞七分钟,不含 装备,只含 电池和云台是2公斤

你就吹吧~2KG   3S2200电池 能飞7分钟  你家的表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就吹吧~2KG   3S2200电池 能飞7分钟  你家的表有问题啊?

用绳子吊着也行
ATG一个字就是烂。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线好乱啊,难看了,网上找了一个XA的头罩,简单改造下,看看效果

你的机臂管子直径是多大的呀!??

网友:
这个电机座也是垃圾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你,我没有必要骗你,我用的是JR控的上计时器,一直这么飞的,我定了6分30秒,计时到了之后我就开始回程,降落,基本上在7分出头十来秒的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D:

ATG一直在改进,比起国内其它的便 宜的架子,好的多了,接下来你们会看到ATG 越来越多的新款,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外径16的管子,这台是用了16个管卡的机架,可以快速折叠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机座是一般,但是我跟你说,我最高纪录是从约10米直接插地的,没断管子也没坏座子,水泥地起飞时,有时横风侧翻 了好几次了,也没见电机座挂掉的,

网友:
 LZ忽悠人了吧, 2212六轴起飞2.9KG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就算能够起飞3S 2200MAH也绝对飞不了7分钟。
2212电机四轴起飞1.5KG就非常吃力了,你多了2个电机我不相信你厉害能够加1.4KG负载。
如果真如你所说,那你就是神机了。  卖这样的配置你肯定赚疯!

网友:
引用 楼主:
ATG一直在改进,比起国内其它的便 宜的架子,好的多了,接下来你们会看到ATG 越来越多的新款,

我的ATG四轴,用原装电机座根本飞不了,还有那个管夹螺丝座,未上紧就滑丝。花了几十元去改,装好就飞过几天,之后就拆了。机架重还不牢固,整体还不如价值几十元的铝合金方管机架。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找ATG让他们给你解决,ATG的服务和售后是出名的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的电机座是什么样的,发个图片看看,应该可以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严重声明,我最大起飞重量是2.9公斤,我飞七分钟是2公斤的起飞重量下测得的,而且我已经飞了近三个月了,一直如此,并非偶然的情况

网友:
正常的情況下2212六軸電機1.5KG用3S 2200mah應該頂多4分鐘而已,我看過好幾架大概都是這種配重都撐不過5分鐘,你這台2公斤能飛7分鐘真的很多人會懷疑,不如你把飛七分鐘的自拍影片放上來給大家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电机座是什么样的,发个图片看看,应该可以解决的

机架现在放在床底吃灰,不拍照了,视频能看出已经改了铝合金电机座。问题太多了不折腾。
客服态度还可以,但问题太多了不想再折腾。机架价格还算合理,但买回来不能飞再便宜也没用。

网友:
好多人不信7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座是一般,但是我跟你说,我最高纪录是从约10米直接插地的,没断管子也没坏座子,水泥地起飞时,有时横风侧翻 了好几次了,也没见电机座挂掉的,
看来厂家出现了
这个电机座不是说会断,而是会有震动,大油门,带到整个机架臂都是地震一样的,你不信的话,按住飞机开大油门(2/3或全油)试试?

你知道你为何会从十米高插地、横风时会翻?就是因为这个电机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十米插地,是我侧飞过头了,翻了,现在新固件可以翻三D,可以直接翻回来

网友:
变甲壳虫了

变甲壳虫了  现在都六轴了

网友:
见到atg我忍不住了对于这样的垃圾机架我晕了!中心板,电机座简直就是垃圾中的垃圾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段 视频很久前就看过了,讲的是自动降落会兔子跳啊,然后,机架抖动的原因是因为在房顶上,边上一圈女儿墙,离地又低,有低空效应,高度超过女儿墙时,侧向风的原因,机身会有所漂移,这个是兔子群里的,早就讨论过了,后来不是问题解决了嘛。这个和ATG架子有什么关系,再说,我实在搞不懂大哥用的是ATG哪个版 本的电机座,现在改进了很多了,。一会我拍个早期版 本和现在的电机座的样子给你看下

网友:
2公斤的重量2200ma电池能飞7分钟,效率真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段 视频很久前就看过了,讲的是自动降落会兔子跳啊,然后,机架抖动的原因是因为在房顶上,边上一圈女儿墙,离地又低,有低空效应,高度超过女儿墙时,侧向风的原因,机身会有所漂移,这个是兔子群里的,早就讨论过 ...

我使用ATG L600 X4机架的,用什么电机座你查查就知道,我懒得拍照了。视频中ATG600机架是改过电机座和管夹的,不改的话根本没法飞。

网友:
强烈要求LZ更新视频,再称个重量表示一下2KG~,让大家欣赏一下神机是如何炼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