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伤不起

楼主(2012-07-13):
入兔半年 发现兔子  坑爹鸡肋 。。
1 GPS 回航  兔子的 GPS 回航真当鸡肋 从一开始的 开回航 炸鸡到现在的 回航速度过快,大风环境下 回航航线成弧度 ,说真的 看着它回航真不知道它想飞哪里去
2 蛙跳 蛙跳 真的是很给力的 ,真的上上下下的享受的感觉  一般是离地 几cm 的时候 猛窜升空 感觉兔子是在练武功一样的。 其实发现 兔子的蛙跳和 超声波和气压有很大的关系。
3 GPS 定点   貌似gps 的定位精度是误差有点大 ,谈gps定点 简直是飞机上钓螃蟹 。大家不信可以去看看 gps 的技术参数就明白了
4 气压计  气压计啊 我真当是 服了你了  莫名其妙的 变数值的 这样也直接影响 定高 , 不管你在外面加不加海绵   都会跳数值的就是 跳的多少 而已
5 干扰 我试过在同一个地方 飞过两次 同样的设备 电池 但是 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  区别只是时间差。 一次在下午 一次是在晚上 。 发现兔子的罗盘很容易 受外界干扰。 是非常容易。
6 技术牛X  买了 兔子 技术一直和我们说 超声波要加海绵  飞控不能和分电板 gps 不能靠的太近的。。。一个不成熟的产品 还要拿出来卖 真当是 I 服了YOU

                                                                                                    落款  一个伤不起的小吊死

网友:
功能越多,出现故障几率越大,我一般都不用什么辅助功能,唯一感觉实用的 ,只有CF功能

网友:
这个社 会有两个选择
1花钱
2花时间
你想不花大钱就买到个成熟的产品是不可能的,你想不花时间就调好花小钱买的飞控也是不可能的。

网友:
兔子一键返航有点误差,但还是可行的。

网友:
飞前的三项调整重要啊!

网友:
兔子只有两百多块,要能完美实现6K多块的飞控的功能,你说可能吗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个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吧。

网友:
回航和蛙跳是有点问题,但是反映到商家人家也不回避啊,一点点解决吧。我现在就是在肉眼可视范围内飞,都不用回航了,以免炸鸡。GPS定点,你可以搜搜我的测试视频,个人觉得,很给力啊,前提是不装GPS的时候,飘逸就不能太大,加入没装GPS前,放掉杆,机子乱飘而且速度大,呵呵,你叫兔子情何以堪,兔子太温柔,出个灰太狼飞控啊,哮天犬飞控啊,应该暴力纠正,对了,有“naza”,还有“悟空”跟厉害,楼主掏钱买安逸咯。

网友:
其实兔子的定高是有问题的,就是这定高一直搞不好,所以返航和自动降落就有问题了。我有KK,MWC和兔子,MWC的气压定高很给力,很稳定。估计兔子的软件还不行,看来10cm的气压计升级也是坑爹鸡肋,旧的气压计不能换购,又要返厂升级 不想再花钱了。
现在NAZA+GPS是三个半兔子+GPS的价格,很多有条件的朋友,就直接买NAZA了,搜搜TB,你就知了。
把兔子放在普通的机架玩玩飞航线和3D翻算了,以前兔子折腾我,现在轮到我折腾它了 GPS还可以留给MWC飞控用。

网友:
刷新最新的12 11固件,所有问题一次解决

  我的就是这样解决了。刷新最新固件后,性能好了n倍

网友:
成熟稳定的产品就不是这个价了啊LZ
要达到你的要求,NAZA都有难度,直接WKM吧

网友:
产品的调试和正确的使用也很重要啊!

楼主:
刚刚试航  naza 回来 突然有一种 ar drone 的感觉回来了 。 我不是喷兔子  也明白一款飞控 从开发到走向市场的难度。 只求 兔子更加严谨 一些。  其实发现了 dji 为啥这么稳的原因了  原来他的 gps 不只有gps    里面还有罗盘+ 单片机   怪不得 。 精度如此之高。。  王兔子。 可以简介参考

网友:
客观地说,兔子性价比的确是很高的了
估计楼主听错了
我在群内只听技术支持说气压计上要加海绵的,没有听技术说过超声波要加海绵的吧。。。
还有大风时回航肯定要有偏航向的吧力的作用嘛....除非正的顺风和逆风,你可以去试一下DJI和NAza
GPS定点本身都是有误差的。。。。
总之,只要调试好了,兔子还是蛮不错的.......
建议楼主多潜水,多交流

网友:
负责任的说!!我没有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先后买了两块玉兔飞控,一块装在250MM机架上飞3D,一块加GPS装ATG600MM机架上做航拍!原来的固件CF确实不怎么样,刷了最新的固件后很不错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意见。
我想说的是,我们一直在改进、完善,我们从来不回避问题,也非常欢迎大家提意见与建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步。

下面我简单回复一下你的问题
(红色是我的回复)
引用 楼主:
1 GPS 回航  兔子的 GPS 回航真当鸡肋 从一开始的 开回航 炸鸡到现在的 回航速度过快,大风环境下 回航航线成弧度 ,说真的 看着它回航真不知道它想飞哪里去
回航速度我们是分几级的,距离HOME点远时的速度较快,是为了快速回航,距离HOME近时会有一个明显的刹车过程,在风大时,确实返航的路线不是直线,会受到风的影响,但都会回到HOME点上方。
2 蛙跳 蛙跳 真的是很给力的 ,真的上上下下的享受的感觉  一般是离地 几cm 的时候 猛窜升空 感觉兔子是在练武功一样的。 其实发现 兔子的蛙跳和 超声波和气压有很大的关系。
这是由于我们的定高油门是一个范围,而不是一个精确的固定值,当你进入定高时,遥控器的油门指令是由飞控接管了,如果油门值刚好在定高油门范围的上限时,飞控输出的定高油门值实际是压制了实际油门的。蛙跳目前的解决办法就是你在进入定高时,将油门略减小一点点,使实际油门处于定高油门的中间值,问题就不会出现了。
当然,这个问题我们依然会改进。
3 GPS 定点   貌似gps 的定位精度是误差有点大 ,谈gps定点 简直是飞机上钓螃蟹 。大家不信可以去看看 gps 的技术参数就明白了
民用GPS的精度有限,除非上差分。我们定点的含义是:保证飞机在GPS的精度内抵抗风的影响,不会被吹跑(这也得在飞机的抗风能力以内)
4 气压计  气压计啊 我真当是 服了你了  莫名其妙的 变数值的 这样也直接影响 定高 , 不管你在外面加不加海绵   都会跳数值的就是 跳的多少 而已
气压本就不是十分稳定的,这点建议大家百度一下。并且气压还受到温度的影响很大,这点也可以百度一下风的形成。
5 干扰 我试过在同一个地方 飞过两次 同样的设备 电池 但是 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  区别只是时间差。 一次在下午 一次是在晚上 。 发现兔子的罗盘很容易 受外界干扰。 是非常容易。

6 技术牛X  买了 兔子 技术一直和我们说 超声波要加海绵  飞控不能和分电板 gps 不能靠的太近的。。。一个不成熟的产品 还要拿出来卖 真当是 I 服了YOU
我们飞控的定位就是给大家DIY的,暂时还没有出整机,我们告诉大家在装机时需要注意的地方,这也有错?
另外,我从没说过超声波要加海棉,而是气压计上必须加海棉以减小风与气流对气压造成干扰。不过,超声波的安装也需要减震。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完了  我的不加油门是18  19  推油门 是  37  41

网友:
兔子是要靠调的 我调鸡时间达1周 天天晚上都飞

兔子不是成品
安装过程 很多地方需要注意

默认参数是完全不能用的 OK~! 明白呼

要按你自己的机架和动力系统 还细调各种参数
虽然调好以后离那扎还有一定差距 但是硬件和算法差距摆那呢  你要求085达到 5611水平也不可能啊 .

看我调好的 兔子 稳不稳 定高不会上串下跳  GPS 定点 很OK
配置也很普通 就是郎雨电机 DJ 机臂 DIY中心板 螺旋桨还是国产乾丰的仿APC 1147 普通货
电调是天行者20A 便宜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wMzgxNTk2.html

[rm]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wMzgxNTk2.html[/rm]

网友:
兔子是还有改进的余地。毕竟大家反映出来的问题都不是虚构的
我还是比较支持兔子的,虽然我飞丢了一套兔子
但是兔子的价格以及上手难度都还是有优势的。
真心希望兔子能越来越好,价格越来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