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使用的是什么视频编辑软件

楼主(2012-07-13):
看到网上别人拍的视频很漂亮,都是经过后期制作,特别是软件防抖,,大家帮忙推荐一下软件,最好是中文的,谢谢了

网友:
绘声会影加增稳插件

网友:
绘声绘影和威力导演简单易用适合普通玩家,sony vegas 功能强大适合准专业用户

网友:
看看大家用的什么。

网友A:
绘声绘影编辑一些剪接多的视频居然无法输出640*480的视频,只能输出320*240,看来XP不行了

网友B:
3.What software do you use to edit your GoPro HD videos?
For PC we suggest Sony Vegas (version 10 at the time of writing this article). Usability and functionality are in a good balance. For more advanced post-processing and CG we suggest Adobe Premiere and AfterEffects.

3.你们用什么软件编辑你们拍摄的GoPro高清视频?
我们建议用电脑上的Sony Vegas(写这篇文章时是版本10)。易用性和功能都不错。对于更高级的后处理和CG我们建议Adobe Premiere和AfterEffects。

Team BlackSheep 飞行秘籍,来自官网,不断翻译中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42463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绘声绘影编辑一些剪接多的视频居然无法输出640*480的视频,只能输出320*240,看来XP不行了

640*480完全可以的

网友:
我只懂得用一点会声会影10进行简单的编辑 就是加点字幕和插播音乐,还是最近才学会的

网友:
会声会影,简单实用,我用 会声会影X4 版本的~~~

网友:
会声会影X4    然后上网看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3.What software do you use to edit your GoPro HD videos?
For PC we suggest Sony Vegas (version 10 at the time of writing this article). Usability and functionality are in a good balance. For more ad ...

推荐sony vegas是因为它对硬件要求不高,针对无板卡设计的。Adobe Premiere和AfterEffects是针对专业非编卡设计的,硬件要求较高。

网友:
强烈推荐 vegas,用了好几年了,超好用!功能方面电视台专业剪片子都够了

网友(2012-09-01):
好的不中文,中文不好的·~~

网友:
你们懂我意思~~我推荐sony veg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