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00E F3C改800航拍,GP780陀螺设定问题!

楼主(2012-07-13):
现在我调好之后,自旋的时候停住,尾巴会有往回摆动!这是不是说明书上说的追踪现象?怎么解决啊?

网友A:
都用800了还用GP780干嘛啊,改GY701吧,非常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DS650能和GY701搭配吗?

网友B:
原帖由
yhs386
于 2012-7-13 14:15 发表
DS650能和GY701搭配吗?
能

网友A:
原帖由
yhs386
于 2012-7-13 14:15 发表
DS650能和GY701搭配吗?
why no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头买一个,我已经有601了,先试试601得了!

网友C:
GY701的话就配BLS251吧

网友D:
左右慢速晃,机械问题占大部份,请再確認尾部总陈的顺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