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悟空新固件的一点建议

楼主(2012-07-13):
看了新固件出来,改进了很多东西,很是兴奋,看了说明文档,发现对于X3的定义,如果选择了作为返航开关,哪么就不能定义为云台俯仰的控制了,否者亦反之。只能两者选其一,其实FPV的时候,云台俯仰控制用的比较多,但返航开关有时候还是比较有用,反而那个热点环绕用的较少。

能否把新功能的的定义也设置成可选择呢,就像基本感度那样,可以设X2,也可以设X3。

比如返航开关可以设置为X2,云台俯仰设置为X3。

这样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来设置。

或者增加一个通道来控制,也是个办法,

网友: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增加通道要改硬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道设置成可以选择,似乎难度不大吧,难道程序的逻辑性不允许?

网友:
悟空功能多,但是硬件接口太少,我早就说过了。
更新换代是迟早的事情。
第二代悟空说不定已经开发中,而且正在测试了。
不过在竞争不多的情况下新一代飞控不会这么快推出市场的。
别给我猜中了呀!

网友:
其实用futaba18MZ+S-BUS接收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就是用18MZA+2个R7008SB接收机,组成16个通道,所有控制都能解决。
问题是这个帮其他人做嫁衣的事情DJI干不干而已。

网友:
啥时候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