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机的维修

楼主(2012-07-13):
买了个油机启动器,昨天不转了,如果给他一个转的力的话,有时候会慢慢的转一会,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应该怎么维修,望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A:
 碳刷坏了吧

网友B:
上图 看看能否帮你搞定

网友C:
应该是碳刷磨没了,换吧

网友D:
可能是整流子(换相器)脏污,拆开用酒精清洗一下就OK,如果不想拆电机,最简单的方法是将电机浸入酒精中,泡5分钟后通电让电机浸在酒精中旋转,脏污即可甩干净。记得待酒精挥发干后在轴承上滴一点油。

网友E:
电刷,换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