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买的正品 imax B6充电器 为什么放电只有0.5A

楼主(2012-07-13):
我才买的正品 imax B6充电器, 为什么放电只有0.5A,我设置是按说明设置到1A的,方法如下:
“在对锂电池系列进行充放电的主菜单中继续按Inc. > ,屏幕显示如下界面:
LiPo DISCHARGE
*.*A  *.*V(*S)
按Start / Enter,选择\放电功能”
可显示放电0.5A, 为什么?

还有我的B6启动是直接到非平衡锂电模式,我按说明无法设置到锂电平衡模式,设置方法如下:
“在保存数据界面:
PROGRAM SELECT
SAVE DATA
按Start / Enter按钮,即显示:
SAVE [01]  ****
*.*V   ****mAh
其中01为闪烁,即现在所使用的模式序号,可以按Dec.<或者Inc.>改变想要改变的模式序号
按Start / Enter,则右上角显示闪烁,可以按Dec.<或者Inc.>改变电池类型,改变了电池类型之后长按Start / Enter
然后改变常规的电流与电压等设置,然后长按Start / Enter即可保存数据,显示界面:
SAVE…
然后退出到主界面”
我按上面方法设置了 可退出后开机还是在锂电非平衡模式,我又试了加载项 ,可还是不行,为什么呀?

大家帮帮我  我的电池是1500毫安时 3S
:em17:
:em17:
:em17:

网友:
放电有功率限制,电压低的时候才有1A

网友:
 启动好像都是非平衡模式,动下指头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

楼主:
为什么是正常的 ?
不是最大放电电流是1A吗, 我设置成1A了可只有0.5A的放电,我的是3S电池,难道要6S才能1A放电吗?
说明里说可以设置开始界面,那为什么我的不行,是设置错了吗?

网友:
受限于充电器的500MA平衡电流,3S电在放电过程中,所有单节电芯都未达到标称电压,就是1A电流,如有其中一节达到标称电压而其它电芯未达到,则平衡电阻工作,所以只能最大500mA

楼主:
我的B6一开始就是0.5安放电的,电池是充满平衡后(4.20、4.20、4.19)开始放电的,
还是0.5A放电

网友:
因为放电功率只有5W

网友:
ls正解 5w的放电功率

网友:
楼上的楼上正解,放电功率5W,3S时0.5A,1S就能1A了

网友:
楼主别紧张,这都是正常的

网友(2012-09-06):
你的还好 我今天第一次用 自动充放  我还先用马达把电放完了  再上去充放  但我设置1A  过了一会慢慢到0 也无法调了 3百多分钟都还在放电 放了108毫安 伏数显示1.69V   难道要放到0 我是7.2V的镍氢电池 就相似http://bbs.rcfans.com/forum.php? ... p;extra=&page=1

网友:
放电电流只是设置了最大多少a,各种条件不符合的时候是不会以最大设置电流放电的。

网友A(2012-10-12):
刚放完电,也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充电器很热

网友B:
启动好像都是非平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