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深V游艇制作过程

楼主(2012-07-13):
由于太久没登录,以前那个帐号不能用了,密码估计没记错吧,也用了论坛的找密码功能找了,找不到。不管了,重新注册一个。下面说正题。
多年没动手了,这次以儿子的名义做了条小游艇,手粗 工具只有把美工刀。图片全是手机拍的。请各位看官勿喷。由于对目前电机电调几乎是一无所知,给船配动力的时候到处问人,多谢各位的帮助。

nEO_IMG_nEO_IMG_照片

搭构架,像搭积木,很简单,但是要保证定位准确,不变形

搭构架,像搭积木,很简单,但是要保证定位准确,不变形

nEO_IMG_nEO_IMG_照片

船体蒙板,用的2MM的桐木片

船体蒙板,用的2MM的桐木片

nEO_IMG_nEO_IMG_照片

蒙好的船体

蒙好的船体

nEO_IMG_nEO_IMG_照片

用环氧树脂给船体做防水处理

用环氧树脂给船体做防水处理

nEO_IMG_nEO_IMG_照片

刮原子灰,打磨

刮原子灰,打磨

nEO_IMG_nEO_IMG_照片

喷上底漆后找到不平整的地方,继续打磨

喷上底漆后找到不平整的地方,继续打磨

nEO_IMG_nEO_IMG_照片

安装轴系,舵系。粘接压浪条。没材料了,压浪条全部用的竹子。

安装轴系,舵系。粘接压浪条。没材料了,压浪条全部用的竹子。

nEO_IMG_照片

做上层建筑

做上层建筑

nEO_IMG_nEO_IMG_照片

分色,开始喷漆。条件有限,用自喷漆

分色,开始喷漆。条件有限,用自喷漆

nEO_IMG_nEO_IMG_照片

找个好天气,开始喷漆

找个好天气,开始喷漆

nEO_IMG_nEO_IMG_照片

焊栏杆,20W电烙铁。温度不够,焊点丑

焊栏杆,20W电烙铁。温度不够,焊点丑

nEO_IMG_nEO_IMG_照片

完成了

完成了

nEO_IMG_nEO_IMG_照片

怎么看都觉得栏杆高了,改改

怎么看都觉得栏杆高了,改改

nEO_IMG_nEO_IMG_照片

正面,栏杆有点歪了,无所谓,夹钳伺候

正面,栏杆有点歪了,无所谓,夹钳伺候

nEO_IMG_nEO_IMG_照片

由于心急,漆面没干透,多次把漆面弄花造成返工。差点烂尾。

由于心急,漆面没干透,多次把漆面弄花造成返工。差点烂尾。

nEO_IMG_照片

刚才去小区水池试了一下,场地太小,只用了1/3油门,速度可以。静态和动态稳定性都不错。唯一失败的是压浪条 ...

刚才去小区水池试了一下,场地太小,只用了1/3油门,速度可以。静态和动态稳定性都不错。唯一失败的是压浪条 ...

nEO_IMG_照片

滴水不漏

滴水不漏

网友:
漂亮,堪比成品!

网友A:
第一次好利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好利害

呵呵,玩电动是第一次

网友:
第一次就很值得记忆了

网友:
不错,作的很好啊

楼主:
下一步还是玩油动的。电动的太复杂也有一定的局限

楼主:
电机有点烫手,电调温热,请帮我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能不能把船下半身的图纸发给我啊
407593569@qq.com

网友C:
标题

该换个大一点的电机了!或者桨改小点。外转子吗?多少a的电调?多大的桨?

网友C:
你的船重心貌似有点太靠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船重心貌似有点太靠前了?

重心应该在船的什么地方?这船1/3油门就能抬头,跑起来姿态还是比较漂亮的。我想如果静态在水面就抬头的话,跑起来应该很跳吧?我也不清楚,老鸟们说说。我没怎么玩过船,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换个大一点的电机了!或者桨改小点。外转子吗?多少a的电调?多大的桨?

桨不知道是多大的,船长470MM。电机用的2217外转,电调是30A,电池3S 2200 20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把船下半身的图纸发给我啊
407593569@qq.com

不好意思,我也没图纸了。你可以参考一下《航空模型》杂志97年-98年(具体哪一期忘了)。里面有详细的制作图纸。我这个船隔框是激光切的。图的是省事。呵呵。

网友:
第一次就能做成这样很好拉,我的全手工垃圾的很,呵呵

网友:
好强的基本功

网友C:
电机kv值多少的?如果kv超过3000换2s的比较好。如果不换电池就换个2200kv左右的电机。

网友:
做的比买的都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kv值多少的?如果kv超过3000换2s的比较好。如果不换电池就换个2200kv左右的电机。

1100KV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换2S看看!~  或者桨改小一点。应该会改善许多!

楼主:
呵呵,我手上只有3S的电池,桨也只有这一个。我第一次玩船,第一次玩电动模型。我看看能不能把轴的同心校一下,看看能不能改善一下。谢谢回复

网友(2012-10-23):
人才 很好很好

网友(2013-10-10):
楼主用的什么胶水粘合的啊

网友(2013-11-14):
很好啊,做的不错!

网友:
和我现在正在做的船几乎一模一样,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