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用GUI调试MWC飞控板时GUI卡死?!

楼主(2012-07-13):
小弟刚入手一个crius MWC SE 1.0的飞控板,已经写好了2.0的固件,将飞控板用FIDI USB与电脑连上后,打开GUI调试,选择COM6(FIDI的端口)时GUI程序就卡死不动了,到底是什么问题?截图我放在附件里了,谢谢!我电脑是win7 32位,已经装了最新的JAVA。

打开GUI,选择COM6

打开GUI,选择COM6

然后就卡死了

然后就卡死了

网友:
固件和GUI要相同版本,确认一下吧

网友:
应该是系统或者硬件的问题,我以前也有,都是用虚拟机装了个安装版的XP,在XP里用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固件用的是2.0,GUI从1.9到2.1都试用过,都是一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之前也怀疑是系统的问题,用兼容模式运行还是一样卡死,试一下虚拟机的XP,谢啦

网友:
系统问题,换台电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win7的问题?还是用兼容模式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
用兼容模式也没用的,貌似是硬件驱动冲突,要不就是GHOST版的系统缺少了什么组件

网友:
我用的是win7的系统32位的能正常使用,可以基本排除系统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你估计是哪里出问题了呢?我现在用兼容模式也卡死了,太奇怪了

网友:
系统问题,遇到过,重装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重装电脑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