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前輩 收索機 行程過大

楼主(2012-07-13):
請教前輩門剛入手超越號  配天地飛ft-06
收索機全放後行程過大 ft-06 沒有可調行程
請教前輩如何處理?
可以轉過頭再收索線?

网友:
有兩個辦法,1轉盆直徑改細點點、2收索航機內部同步可變電阻換阻值大一倍。圈數可減一半。

网友:
還有第三個辦法、搖控器推杆限位、

楼主:
剛才測量   4.5t    超過1倍索線長度
謝謝提供方法
我改配合電阻 還是4.5t
它使用aa51880 晶片   使用電壓位準  順時針轉到1v限位      逆時針轉到2v限位

网友A:
在遥控上调整不是更方便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遥控上调整不是更方便嘛

配天地飛ft-06   沒可調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遥控上调整不是更方便嘛

對...調節發射機這是更方便、但使用另外的設備也要拆殼再調整

网友B:
在发射机电位器上并联一个电位器,一般的是50K,调节这个电位器到你要的搜索机量程,拆下来量一下去买个电阻再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发射机电位器上并联一个电位器,一般的是50K,调节这个电位器到你要的搜索机量程,拆下来量一下去买个电阻再焊上去

好方法  謝謝指導  再並聯一個開關 可縮小或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