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洛铁

楼主(2012-07-13):
我刚刚买了一支电洛铁,焊丝,松香,我想热烙铁,等了3分钟之后在舔松香(与焊丝同时)然后就焊接蕉头和
电机
线,但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焊不住,为什么呢,,急急急,

网友A:
被焊物体加热不够

网友B:
楼主买的小功率的烙铁吧,焊香蕉头最起码也得30瓦以上的

网友C:
电络铁功率不够吧,最好60W以上的好用

网友D:
焊锡化了没有?多化一些焊锡应该能焊得住的,那个头子要加热一下,看看烙铁头是否粘锡,不粘锡的不好用。

网友E:
找一下原因吧,我用35W的轻松焊上

网友F:
一楼正解,被焊物体加热

网友G:
把电机线压到松香里 电机线裹上松香 电烙铁 焊锡同时加热电机线 焊锡就附在电机线上了
用钳子夹住香蕉头 弄点碎松香到香蕉头里 用烙铁把焊锡融化在香蕉头里 趁热把电机线插入香蕉头

网友H:
你们都说错了。
电机线是漆包线,要把电机线的铜丝分解开,用小刀乱干净上面的绝缘漆,再上松香,加锡。这样就能焊了。

网友I:
电压不够

网友J(2012-09-17):
技术不熟

网友K:
搞一点焊锡膏电线挂上锡,如果怕腐蚀的洗干净焊锡膏,然后非常方便的就焊上了

网友L(2013-04-09):
总结了下:
一,可能烙铁功率小了,温度不够。相对来说,用大的烙铁,应该焊接方便点。
二,可能楼主对焊接缺乏知识。你烙铁头沾取焊锡后,要在焊接处,多接触会儿,使得物件温升后,物件才可以吸焊锡啊。
当然焊件上锡前,还等松香或焊锡膏要处理下的。

网友M:
看来还是经验不足啊

网友N(2013-06-09):
最好用936烙铁很好用还不贵TB上60多元就能买一个

网友O:
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P:
用300w的肯定没问题

网友Q:
咬锡很重要

网友R:
焊锡的质量差或者功率低了,或者焊接的铜线材质不好

网友S:
质量差或者功率低了,或者焊接的铜线材质不好

网友T:
在要焊的地方 刮下痕 焊着会好点

网友U:
应是功率不够

网友V(2013-07-10):
烙铁功率小了,焊锡估计也不行,这个不能省的

网友W(2013-09-05):
电烙铁被氧化了

网友X:
电烙铁的功率固然重要,但是选对正确的助焊剂可以事半功倍的。

网友Y:
两边都上锡!!!!!!!!!!!看下铜是不是有漆包线!!!!!!

网友:
香蕉头和线焊之前要用小刀清理表面污垢。。。。。。

网友Z:
功率太低时间要长一点

网友AA:
有强力焊油,很好用。

网友:
帮顶,拿分 走人

网友AB:
我以前买的30瓦的不只怎么就焊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