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FBL100无刷,太折腾了,已能飞,谢谢各位帮忙。

楼主(2012-07-13):
先多谢神人SUVSUV的指导,买回了可为MCPX设计的10A(XP7A)电调,搞了几个钟用blheli-setup5.0都用不了,........................最后原来接电脑时电调要接电源 我的天啊!!!
在blheli-setup5.0里显示xp-7a for main at max,2s fw:5.0
是不是2s的原因呀????
我暂定的设置为:
main govermor p-gain   *1.00
main govermor i-gain      *1.00
mian governor mode         off
low voltage limiter           3.2
startup power                 *1.00
pwm frequency               low
motor direction              normal
input polantity                positive
damping force                 verylow
stup rpm                           1.0
startup acceleation              2.3
voltage compensation        enable
motor timing                     medium
governor step target         70%5515rpm
暂时未会翻,最大油门电机还是不转电机已证实没问题。
报告一下暂时只能用setup模式 定速 3500RPM只能飞二分半钟左右动力觉得航线足够    4500rpm有点暴力才二分钟都不到。锁尾很好可急升急降不掉尾,但电力续航只有有刷的一半,真有得有失 。如果不是夏天不是3D的话,有刷更实用,我想电机不会坏了但电池寿命肯定要下降了。看来要多买电池了。
改无刷真的值!!!!!
之前飞二分钟找到原因了原来电机磨到驼机了。现在3500rpm能飞5分钟了动力比有刷强大很多。

网友:
改无刷这么麻烦 ,还以为小JJ的无刷买来装上即可到手飞

楼主:
最惨把有刷的电机线剪了就为了要接头,现在真的无得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FBL100用blheli电调,信号线需焊接收板直插电机端无效,帮别人改了几台都是这样

网友B:
本来我也想折腾无刷来的
现在懒得改了,这机飞3d性能还是不行,感觉三轴程序欠佳,一翻过来就莫名其妙的偏。现在当911瞎飞飞了

楼主:
焊什么地方啊。高手请指教。

网友C:
voltage compensation enable

这条 务必 diable掉 ,不知为啥 ,我的m5开了这条 就启动不了 ,我飞mcpx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条 务必 diable掉 ,不知为啥 ,我的m5开了这条 就启动不了 ,我飞mcpx
试下谢谢

网友:
如果改成无刷,动力能提升多少?

楼主:
今天重新修好了4G3不过在室内不敢飞 ,修怕了。

网友:
无刷信号位置,相对安全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图正点!多谢!我看是刮开再焊的吧?搞了就无保修

楼主:
终于成功了,搞这么久主要没认真看完SUVSUV的两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图正点!多谢!我看是刮开再焊的吧?搞了就无保修

刮一点点,上锡,压线,点,搞定。这个焊不起来就真没法子了,一次成功不了可以第二次,基本不会有损伤。我3a电调版也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和suvsuv—样焊在电容脚上。厂家直接搞无刷贵300也有人买。有钱都不赚,我改都花了3xx 了还浪费—天宝贵的休息。

网友:
天哪 小鸡有这么复杂吗?

网友:
我就是被改无刷搞死了!

所以现在玩MIN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本来我也想折腾无刷来的
现在懒得改了,这机飞3d性能还是不行,感觉三轴程序欠佳,一翻过来就莫名其妙的偏。现在当911瞎飞飞了

我早前就是给某托(ersaXXXliu)怂恿入了FBL100,飞了两个电就觉得这个三轴除了稳之外就是垃圾,很多3D动作都做不到,玩了5天马上TB出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早前就是给某托(ersaXXXliu)怂恿入了FBL100,飞了两个电就觉得这个三轴除了稳之外就是垃圾,很多3D动作都做不到,玩了5天马上TB出掉了…

小鸡能做多少动作你有没有了解,100级你想暴力3D?这就是入门机,适合小玩,优点就是耐炸,现在连新版舵机都要上市了,可以换碳膜,维护费用已经极低了,好不好都是自己权衡的。老实讲我很想知道谁收二手了,小鸡不是垃圾价卖不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鸡能做多少动作你有没有了解,100级你想暴力3D?老实讲我很想知道谁收二手了,小鸡不是垃圾价卖不掉的

就算当年华科尔4G3飞3D也能做到很多3D动作,这个FBL100的三轴干涉太多了…

楼主:
现在虽然能飞但油门太古怪,望有高手给设置方案黑金12000kv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算当年华科尔4G3飞3D也能做到很多3D动作,这个FBL100的三轴干涉太多了…

你玩其他的比较一下吧,我也没玩过,但是这个体重在这里,连地平线划分mcpx都是中级难度,130是高级,没那体重没那力量,什么暴力都是没谱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虽然能飞但油门太古怪,望有高手给设置方案黑金12000kv

这个电调偶尔发疯,突然转速就彪上去了,看起来这就还真的是个定速电调,定速玩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算当年华科尔4G3飞3D也能做到很多3D动作,这个FBL100的三轴干涉太多了…

4g3是120d02级别的,fb100只是跟minicp、mcpx同类的迷你机,用来练习倒飞航线是没有问题的。你说的3d动作是指自旋翻还是更高难度的?原版的迷你机都做不到,我也从未见过那个玩家可以用4g3做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虽然能飞但油门太古怪,望有高手给设置方案黑金12000kv

blheli是定速电调,油门必须是水平直线,按照非定速电调设成斜线是没法很好飞的,因为电调要不断的读去油门变化计算定速,导致延迟反应。 12000kv需要将油门曲线设置成65%的水平线。
如果用的不是x6s遥控,控上没法设置油门曲线,可以将无刷电调做如下设置
Main Govenor Mode: Setup
Governor Setup Target: 65%.
启动时推油门不要立即推高,稍微高于0,电机会立即转入高速旋转,稍等2秒等转速达到定速后再推高油门摇杆离地飞行,没有飞过3d模式的需要一段时间适应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是x6s的,65%就可飞,如果100%就会好暴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x6s的,65%就可飞,如果100%就会好暴力?

A120马达,电调发疯的时候尾巴能甩出去很远,你的马达只会比A120强

网友:
 改机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手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x6s的,65%就可飞,如果100%就会好暴力?

不会。
blheli定速电调的油门百分比跟普通电调的油门百分比不同的,100%不是代表你的电机能够达到的最大值,是指9t电机齿配64t大齿,用17000kv电机可以达到的最大旋翼头转速(9500转)
你用的12000kv 电机在77%值就已经达到该电机的最大转速(6250rpm,换句话说,你的电机用blheli电调的77%油门就相当于用普通电调100%油门时一样;而设置成65%就已经让12000kv电机达到其最大转速的84.4%),设置65%-70%左右是为了留一定的余量可以让电调根据旋翼头转速的变化来调节电机输出,从而保持旋翼头转速恒定。你如果将油门值设到高于77%,跟设置成77%一样的结果:由于电机启动时就在最大转速,螺距变化稍大一些,就会掉转速而急坠,比用非定速电调还不稳。
所以你需要明白:是否暴力是由电机决定的,电机kv值和扭力不够,你设再高的油门曲线也不会暴力。

网友G:
回复 网友B:

您好,如果您觉得是我们飞机质量问题的话,请您与我联系,QQ100287808 或直接发回来我司,我们免费为您调整。莫林

楼主:
回复 网友F:

内容 原理还明白,但9T:64T 17000Kv 9500rpm 65% 这些值怎么换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嘿你们有无轴传动机计划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您好,如果您觉得是我们飞机质量问题的话,请您与我联系,QQ100287808 或直接发回来我司,我们免费为您调整。莫林

谢谢
我不知道是我技术问题还是三轴程序问题,正飞的时候猛打方向舵,鸡鸡会向一侧滑过去(尾巴转90度就滑出去很远),120d02s也会滑一点,但是没这么严重。还有就是一翻就经常莫名其妙的滑向一侧,一开始我以为是十字盘虚位大了,后来换了一堆新零件,机身都换了,还是不太行。我其他飞机比如最简单的一个往后翻然后对头倒飞悬停,副翼基本不用调,直接一把就翻过来了,fbl100就会往一个方向侧滑过去,如果高度够高有足够时间修正一下有时候能稳住,很多时候就来不及修正了  我飞120到450到50油机都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H:
请问,设置成tx模式,油门曲线如何调,还有遥控器如何开电调,比如,先带点油,再打到最低什么的,等电调发出几个声音,是不是这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谢谢
我不知道是我技术问题还是三轴程序问题,正飞的时候猛打方向舵,鸡鸡会向一侧滑过去(尾巴转90度就滑出去很远),120d02s也会滑一点,但是没这么严重。还有就是一翻就经常莫名其妙的滑向一侧,一开始 ...

不是你的技术问题,绝对是FBL三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设置成tx模式,油门曲线如何调,还有遥控器如何开电调,比如,先带点油,再打到最低什么的,等电调发出几个声音,是不是这样?

我才飞的,tx模式45油门直线,3d油门55直线,77是满油,上电翅膀拍三下之后电调会嘀一声,然后切熄火会再嘀一下,再关熄火马达就开始缓启动。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切下3d速度才会起得来,再切回普通模式练基本功,要不然都飞不起来,无刷生猛,45油门就比有刷还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
我不知道是我技术问题还是三轴程序问题,正飞的时候猛打方向舵,鸡鸡会向一侧滑过去(尾巴转90度就滑出去很远),120d02s也会滑一点,但是没这么严重。还有就是一翻就经常莫名其妙的滑向一侧,一开始 ...

是控的问题,你校中一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你的技术问题,绝对是FBL三轴的问题…

判断问题要有点根据,你可是说这机除了稳一无是处的,现在是不稳的问题,骂人可以,骂厂家也可以,但是不能说什么都信口咧咧

楼主:
报告一下暂时只能用setup模式 定速 3500RPM只能飞二分半钟左右动力觉得航线足够    4500rpm有点暴力才二分钟都不到。锁尾很好可急升急降不掉尾,但电力续航只有有刷的一半,真有得有失 。如果不是夏天不是3D的话,有刷更实用,我想电机不会坏了但电池寿命肯定要下降了。看来要多买电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告一下暂时只能用setup模式 定速 3500RPM只能飞二分半钟左右动力觉得航线足够    4500rpm有点暴力才二分钟都不到。锁尾很好可急升急降不掉尾,但电力续航只有有刷的一半,真有得有失 。如果不是夏天不是3D的话,有 ...

我3,4分钟还是很有劲,没测电压,没底所以降落,下次量量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控的问题,你校中一次试试

是控的问题?请问怎么矫中?控刚到我已经矫中过一次了,而且飞一般的航线和悬停没问题啊?
稳定悬停的时候,我只打一下方向舵,不动任何其他舵面,尾巴转90度的时候飞机就往一侧滑出去,我不觉得这是控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理解错了,你是说自旋?小鸡都是飘

网友B:
回复 网友D:

自旋是飘,而且比较厉害,前后左右翻的时候也飘的比较厉害。难道就是因为飞机小?我飞120d02s的时候自旋就飘的很少,自旋180度才飘一点点,翻的时候也稳的太多了。fbl100旋90度就飘很多出去了
mcpx我没玩过,不知道是不是也会飘成这样?这样飞3d也太痛苦了,我是自认没这个手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自旋是飘,而且比较厉害,前后左右翻的时候也飘的比较厉害。难道就是因为飞机小?我飞120d02s的时候自旋就飘的很少,自旋180度才飘一点点,翻的时候也稳的太多了。fbl100旋90度就飘很多出去了
mcpx我没玩过, ...

机小就是飘,所以有些动作就是能做,也是很难看的做。我目前炸鸡最大的损失也是自旋旋出来的,把节能灯炸了

网友:
也希望楼主试一下,有没有我说的这种情况?是我炸坏了造成的个体差异还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机小就是飘,所以有些动作就是能做,也是很难看的做

可是我看同级别的minicp就好很多啊,不论是自旋还是翻貌似都稳的多
要是三轴算法的问题,希望改良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刚和玩mcpx的人交流了下,也是飘,必须很快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看同级别的minicp就好很多啊,不论是自旋还是翻貌似都稳的多
要是三轴算法的问题,希望改良一下

mini好像控里可以设置混控。小鸡里似乎就是mini最稳

网友H:
回复 网友D:

请问定速关闭和TX模式对于新手,哪个好用些,定速关闭又是如何用遥控器启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定速关闭和TX模式对于新手,哪个好用些,定速关闭又是如何用遥控器启动呢?

关闭定速不好用,有时候还是突然发疯狂飙,我是tx普通模式45直线,3d55直线,普通模式45直线已经比有刷猛了。电调设置参考suv帖子,要用下 载器

楼主:
改无刷真的值!!!!!
之前飞二分钟找到原因了原来电机磨到驼机了。现在3500rpm能飞5分钟了动力比有刷强大很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刷坑爹,换几个就够无刷了。动力不是一个层次,基本功不要半油定速就很好了

网友:
表示完全看不懂⊙_⊙!顶了!

网友:
小机都会自旋飘,不管多少钱的。我的解决方法是自旋开始的时候带拉杆,可以减少飘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