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22 690KV电机如何配桨

楼主(2012-07-13):
请教:
基本配置:600mm轴距四轴,4822 690KV电机,4S锂电。

如果要求载重2.5KG左右,其它性能(抗风性)也较均衡的话,应该配多大的桨?配碳纤的还是APC的?

麻烦各位DX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同问也想知道 哈哈 期待高手帮助

网友:
配11的吧 效率高 也不费力 我570kv都是11的桨 蛮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
基本配置:600mm轴距四轴,4822 690KV电机,4S锂电。

如果要求载重2.5KG左右,其它性能(抗风性)也较均衡的话,应该配多大的桨?配碳纤的还是APC的?

麻烦各位DX给点建议,谢谢
淘宝上搜4822,几乎每个商家都有关于4822的动力测试表,按照表里测试的桨去配应该是最好的!!!
其实你应该买KV570的,你看了参数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