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450QS,K-7XII 陀螺仪感度

楼主(2012-07-13):
各位KDS高手,我想请教以下三个疑问:

1、能否利用发射器上的开关来快速切换“锁尾”“非锁尾”模式?

2、能否在发射器上设定“锁尾”模式的感度和“非锁尾”模式的感度?

3、我想参考你们用的陀螺仪感度。可以分享吗?现在我正练习悬停,设定了+75,效果还不错。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KDS高手,我想请教以下三个疑问:

1、能否利用发射器上的开关来快速切换“锁尾”、“非锁尾”模式?

2、能否在发射器上设定“锁尾”模式的感度和“非锁尾”模式的感度?

3、我想参考你们用的陀螺仪感度 ...

1、能否利用发射器上的开关来快速切换“锁尾”、“非锁尾”模式?

2、能否在发射器上设定“锁尾”模式的感度和“非锁尾”模式的感度?

这两个属于一个问题,很简单,把感度线由第五通道改插到第七通道,然后在第七通道设置对应的正数感度(锁尾模式),和负数感度。用第七通道的开关就可以切换模式了。

楼主: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可以解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能否利用发射器上的开关来快速切换“锁尾”、“非锁尾”模式?

2、能否在发射器上设定“锁尾”模式的感度和“非锁尾”模式的感度?

这两个属于一个问题,很简单,把感度线由第五通道改插到第七通道 ...
请教这样修改有什么好处啊?我是新手。我不懂这些买回来就在飞。我想请教一下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6835224922给我参考一下这飞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