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突然就失控了,直接马力全开

楼主(2012-07-13):
在一阵音乐以后
电机
就全速运转了,给电机换了个齿轮就这样了

楼主:
音调是do re mi fa so ,fa so fa do fa。这次是直接不动了。。。。

网友A:
试试另一个电调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另一个电调。。。。
最悲剧的是突然又好了,就怕这样的,估计会像电视一样送回去就好了,回来就不行了。。。。

楼主:
。。。。。。好吧,我承认没仔细看说明书,不小心进入了编程状态。。。。。。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的有时候也是玩着玩着就成马力全开了,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D(2012-08-17):
信号丢失吧好像

网友(2013-01-29):
我搞了好久都没对上电调 后来才知道是发射机没电

网友E:
一般先找遥控和接收的问题

网友(2013-12-30):
新手入魔,路过学习,帮顶拿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