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的飞行时间怎么越飞越短

楼主(2012-07-13):
改了05s的10A无刷,刚改的时候航线可以飞6分钟左右,飞了100起落后电池2分钟,开始以为是电池不行了,换了新的电池问题依然,有没用同学遇到这个问题?飞机检查过,马达大齿十字盘什么的都很顺滑,知道什么原因的同学麻烦解答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据说用B牌A120电机6A电调能飞9分钟

网友:
我也是,最开始可以飞8分钟,后来只有5分钟甚至4分钟了

网友:
检查电机线、插头接触有没有问题,特别是电机线直接焊上电调最容易出这类问题,一束线里会有部分断掉

网友:
 原装2分钟

网友:
如果不是机械阻力,那就是电阻大了,查线的接头

网友:
电池完蛋了?

网友:
这不是MINI CP 的通病?比G CP 稳,但是非常耗电。

网友:
原装电池...四十秒钟就泄了   早泄的华科尔

网友A:
检查尾电机,悬停是否过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尾电机,悬停是否过热。

非常有可能~!

网友:
检查温度

网友:
黑金无刷动力,240电池6分钟,350电池9分钟的撸过…

网友:
最长7分钟 超温柔飞行 暴力飞行 原电1分半 泄了 真不知道那个11分钟到底是什么配置

网友B:
正想发贴说说这个问题,不是飞机状态原因,是KEER的400MAH电池老化太快了,我也是无刷MCP,一开始能飞9分钟的,飞了有50个起落左右。现在就只能飞6分钟了,但是新到的400MAH电池仍旧可以飞9分钟左右。

网友:
 ,有刷电机。寿命不长

网友:
KEER电池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想发贴说说这个问题,不是飞机状态原因,是KEER的400MAH电池老化太快了,我也是无刷MCP,一开始能飞9分钟的,飞了有50个起落左右。现在就只能飞6分钟了,但是新到的400MAH电池仍旧可以飞9分钟左右。

KEER电池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