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 DFC之组装调试

楼主(2012-07-13):
这两天终于有时间组装了,但调试过程中还有点问题,就是我设定循环螺距,控显示AILE的混控量是-31%,问题就出现在这里,这里是负数的话,十字盘副翼就反向了,不知在那调了。
照片手机拍的,将就看吧,呵

新款旋翼头

新款十字盘

新款尾推组

机身组装完毕

安装脚架

机身结构组装完毕

机身结构组装完毕

电子件组装1

电子件组装2

电子件组装3

电子件组装4

电子件组装5

电子件组装6

电子件组装7

电子件组装8

改接收机位置1

改接收机位置2

改接收机位置3

改接收机位置4

组装完成1

组装完成2

组装完成3

组装完成4

组装完成5

楼主:
过两天上调试视频给大家分析分析

补充问题:我的循环螺距是8度

网友:
真漂亮,尾舵机这样装了

楼主:
机子是按千红大大的方法调的,但循环螺距我设成8度,控显示AILE的混控量是-31%,问题就出现在这里,这里是负数的话,十字盘副翼就反向了,不知在那调了。希望大大来解答一下,控是9x2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子是按千红大大的方法调的,但循环螺距我设成8度,控显示AILE的混控量是-31%,问题就出现在这里,这里是负数的话,十字盘副翼就反向了,不知在那调了。希望大大来解答一下,是9x2

改成+31

楼主:
如果改成+31%的话,循环螺距不止8度了

网友:
在+数范围重调

楼主:
我中点是0度,上下螺距+12 -12
循环螺距如果是+数,超8度,可能是12度了,所以要下调,下调到-数才8度,所以不是很明白这里应该怎么调,希望解答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个很白的问题,从机头和机尾方向看螺距,我忘了这个,唉

楼主:
又一问题,油门推到快离地时,轻打尾舵,尾舵停不下,狂摆,我的是jr9x2,感度从65%调到55%再调到40%也不行,一点反应都没有,线没插错,现在就怀疑是gear没输出感度,不知是不是这个问题,但我的控找不到这个在那调。。。。差不多一年没调控了,不记得了

楼主:
今日飞了7组电,好灵活,和大机不一样的感觉,集体螺距+-12度,完全没所谓的金鱼尾,没风的情况下还是挺稳的。视频正在上传

网友:
250DFC数微量小机,对重心与斜盘水平,要求會较严谨,请注意接收配置,千万不能侧挂,必须要固定在机体内或下测,飞行前需注意测量重心配置与调整,否则自旋易偏移,3D飞行会较难控制,如果调适好的话,是台不错的小3D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