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mini cp旋翼头求教

楼主(2012-07-13):
横轴跟桨夹的结合有一点松动 用手捏住t头 轻轻摇动一下 桨夹 有一点松动 这样是否会影响飞行稳定性的 要更换桨夹么?!

网友A:
t头两边有橡皮胶垫,是不是老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横轴与t头的结合紧密且无虚位的 只是桨夹跟横轴的结合那里送了 奖夹里面应该有2个轴承套住横轴的!!就是不知道干嘛会这样松动了

网友B:
该换横轴轴承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loveliness: 那星期天买个新的换上去

网友C:
橡胶圈老化处理办法可以在横轴橡胶圈两边,各加1个适度厚薄的垫片就可以解决了:loveliness:

网友D:
能够上下左右晃动的话,应该是o圈变软... 如果飞行正常 可以接着用啦

网友E:
没问题的,可以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