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简单娱乐的需求,买了哈博森的FPV一体机。37楼更新视频

楼主(2012-07-13):
到手第一感觉是小巧,单薄。
发现一些小秘密,和大家分享一下:
通电后副翼不在水平面,打开飞机舱盖仔细观看,发现飞控板子没有装水平,拆开飞控板子上的两个固定螺丝,把固定飞控的塑料支架打胶水重新固定,而后把板子装回支架上面,目测已经很平,通电后发现舵面还是偏向机头方向的左侧,正准备找点泡沫把飞控加垫调整,忽然发现,用遥控器微调是可以进行舵面中立点校正的,这回简单了,只不过会损失一些一侧舵面的行程。原来这款小飞机很容易进行舵面校正滴
组装完成后,进行了两个模拟小实验:1飞机和遥控器建立连接以后,模拟遥控器断电实验,结果发现,再次给遥控器通电后无法再和飞机对频,结论,在飞行中,切记时刻关注遥控器电压,否则,天上的飞机会保持当前姿态一直飞下去。必丢无疑。
2,在遥控器和飞机建立联系正常受控后,断开飞机电源,重新上电后无法再次和遥控器对频,并且黑屏和后续干扰强烈的画面传输。
以上都是实体飞机发现的情况。
经过跟厂家技术人员沟通,学习到了遥控器的摇杆行程工程校正流程。接下来把世尊眼睛的插头改好,明天试飞。

楼主:
发现原装电池即便是推到电池仓的最前面,也还是在机翼标注的中心之后10毫米

也不知道这样子的仰俯姿态飞行是个什么样子!!!

网友:
太迷你 太玩具了, 200米距离和 8分钟的续航  只适合 小朋友 和练手的

楼主:
螺旋桨的平衡很不好,震动很大,肯定影响到视频的效果啊

楼主:
这个5.8G图传天线很有可能被技术小革新了呀。有机会拆开了才能一窥全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要着急,休息!休息!

网友:
你试试控能和我们用的2.4G接收机能通用不?能接天线放大器不?这个控有点意思!

网友:
等着看视频,然后再发表评论。

网友:
这个只能说是小朋友的玩具,真正玩FPV的是不会选择的!

网友:
怪不得昨天大哥QQ一直忙碌状态,原来在鼓捣新装备。帮顶。

楼主:
受挫了

地面检查感觉一切良好,飞吧。
平衡模式平抛出去,飞机竟然没有按照预定航线飘升,急忙拉杆,勉强地迫降在眼前30米外!丢人啊!
捡起来把升降舵调升,再次抛出,ok了!
正在得意地准备低头欣赏小屏幕,忽然发现,空中的飞机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灵活,潜意识下开始打舵转弯,熟悉一下再说。结果这个弯转地太大了,摇杆打死,左转向打死,左副翼打死,油门推到底!!!就这样在面对着一片树林需要转弯和拉高的小情况,愣是撞在了树头上,只见机翼被树枝拉开成两片飘飘然树叶状,飘向树丛中,不用想,机身肯定要挂树上了。。。。。。
跑进树林,遍地找寻不见踪影啊!退一下油门,听见了螺旋桨的转动声,抬头循声望去,在茂密的树冠里,透过枝叶的缝隙,看到了机身大头冲下,机尾挂在一条枝叶上,经过多次推动油门,在螺旋桨连续拨动下,机身在躁动中忽然挣脱了枝叶的束缚,直冲而下,而下!——不成想下面还有更粗的枝条等待着招呼机身!!!
最后这下,不管怎么折腾都不动了,没辙了,爬树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最后拿着机身站在地面的时候,腿肚子直抖瑟啊。。。。。。
两片机翼就像是在跟我捉迷藏般地不见了踪影。找吧!!!!!!
最后在一人多高的矮树丛里找到了第一片!
在一阵躁动声中,从高耸入云的树冠上飘落下来第二片,也许是我心中默念的佛号声,惊动了这片树林中的神灵么!!!老天待我不薄呀,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折磨,最后把找回来的机翼机身再次组装,仔细检查,测试,一切正常,在远离树林的草地上再次起飞。。。。。。
时间也不早了,惬意也已经不在了,再试试空中切换模式就收工!!!
悲剧再次发生!
只见飞机在被切换手动模式后,一个侧身就开始旋向地面,赶紧打回平衡模式,哪成想平衡模式下,飞机没有平飞,反而是竖直地插向地面。。。。。。
机头开裂,镜头飞出,捡起来上电检查,一且反应还是正常,回家粘接一下还能玩。看来机载设备还算是比较耐造祸!今天就这样灰溜溜地结束了哈博森一体机的处女航!!!先吃饭去,回头在总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面检查感觉一切良好,飞吧。
平衡模式平抛出去,飞机竟然没有按照预定航线飘升,急忙拉杆,勉强地迫降在眼前30米外!丢人啊!
捡起来把升降舵调升,再次抛出,ok了!
正在得意地准备低头欣赏小屏幕,忽然发现, ...

非常敬业的白老鼠 !顶一下

网友:
修好了再飞

网友:
找到什么原因了吗???看视频非常好飞的样子啊。。

网友:
感謝LZ以身試法

楼主:
痛定思痛

必须重头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调整飞机,彻底校正飞控和机身的位置,然后再从手动模式调试和试飞。没有经过严谨校正的飞机在平衡模式起飞后飞行中千万不能改到手动模式,这是血的教训啊!!!
初次试飞总结如下:飞控的平衡模式还是比较稳定可靠地,就是平衡模式下的舵效很低,需要进一步加大,通过移动舵脚上的孔位应该可以增加。当然了,我要先进行手动模式下的试飞,这些想法留在后面进行。
小屏幕显示的画面我个人觉得就像我们两年前最开始入门FPV时候的效果吧,跟我们手上的狗啊,DX201啊,那就没法比较了。
遥控器上面的粉色视频输出插口可以连接给世尊眼睛使用,传输到世尊眼睛里面显示的画面很糙。勉强接受吧。今天早上带去的视尊眼镜也没来的时间使用就收工了。
有些人的预言是对的,这款小飞机作为一款玩具级别的第一视角练习机而已。机载视频记录就是一个鸡肋。

网友:
太悲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