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翼台风原厂配置的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2-07-13):
今天新机台风到手,全部安装完毕,舵面设置完成后,发现油门通道反向后,接电电机什么声音都没有,推油门也没反应。把油门正向后接电,电机唱个不停,如果不动油门杆能唱2分钟。好久没玩过电调了,设置方法都忘完了。有飞过飞翼原厂配置台风的模友,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
设置一下油门行程。最好换掉电调

网友:
鸭翼的混控才是考究呢

楼主:
弄好了,谢谢2位,明天弄出去破了它 所有多面设置都和说明书一样,折腾了一下午。厂家也真可以,油门设置好后,电机竟然是反转的,我直接昏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下油门行程。最好换掉电调

有行程就可以了吗?别还用设置不?

网友B:
舵面别反向,大胆去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面别反向,大胆去飞!

河马你压副翼的时候,前翼差动调的是不是和说明书上的一致? 从空气动力分析怎么这么别扭呐,比如说压右坡度,主翼是向右压,但是鸭翼的差动却是向左压,这样能飞吗?

网友C:
所有的模型飞机,在到手后,都必须自己全面的检查,进行改造,因为那是工厂的经过工艺确定,工人生产的,他们不是飞手,所以肯定有不合理的地方。

网友B:
标题

引用 楼主:
河马你压副翼的时候,前翼差动调的是不是和说明书上的一致? 从空气动力分析怎么这么别扭呐,比如说压右坡度,主翼是向右压,但是鸭翼的差动却是向左压,这样能飞吗?

是的,设四组混控,要不简单点就用两条Y线连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模型飞机,在到手后,都必须自己全面的检查,进行改造,因为那是工厂的经过工艺确定,工人生产的,他们不是飞手,所以肯定有不合理的地方。

就是看到说明书,感觉这里有问题,所以想跟模友们请教一下,看看大家是不是完全按说明书走的,并且可以正常飞行。如果不是请PM一下我,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设四组混控,要不简单点就用两条Y线连副翼

就是说按照说明书的走就可以正常飞了?如果是我也懒得研究了,就这样飞吧。我是左副翼Y线左鸭翼,右副翼Y线右鸭翼,然后用三角翼混控。目前翼面的动作完全和说明书的一致。不知道能不能正常飞行?

网友B:
用Y线的话,会损失俯仰、横滚其中一个性能,因为其中一个动作,鸭翼动作方向与副翼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Y线的话,会损失俯仰、横滚其中一个性能,因为其中一个动作,鸭翼动作方向与副翼相反。

这就对了,我明白了,明天不飞这个了,后面直接用混控设吧,我就说压副翼和鸭翼的动作是扭着的

网友:
等你的视频哇

网友:
你们都高手

楼主: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终于完成台风的所有设置,完全符合空气动力要求,改进了厂家说明书在飞机横滚是主副翼和鸭翼反舵的弊端。调机方法,另贴详细说明!!!

网友(2013-07-05):
飞翼台风空机,求装机连线?新手勿喷。

网友(2013-10-01):
引用 楼主:
河马你压副翼的时候,前翼差动调的是不是和说明书上的一致? 从空气动力分析怎么这么别扭呐,比如说压右坡 ...

這樣的設計主要讓機頭掉高度不會那麼明顯!

网友:
最近台风比较流行。

网友:
楼主很久没有飞电动了吧。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