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MILL高手介绍一个版本和下 载链接谢谢了

楼主(2012-07-13):
PowerMILL有开始学了,不知道下 载那些版本好请论坛好友介绍一下谢谢了!!,关键有没有MACH3的好用的后处理文件,

网友:
版本无所谓,自己试用下觉得那个好用就用哪个。我现在用的9.003版的

网友:
我装了个后网页都打不开,查看后吓了一跳 一两天里向外不停的传数据传了好几个Gem20: : 赶快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owerMILL有开始学了,不知道下 载那些版本好请论坛好友介绍一下谢谢了!!,关键有没有MACH3的好用的后处理文件,
关键词“POWERMILL2012_SP4 自动安装”剩下的,你懂的

网友:
别下SP5 SP6这两个版本,下了也用不了的。
深入体会吧。

网友A:
目前可用的就是2012Sp4,后面的通通不行(当然,如果你用的正版另说)。
百度一下有大把的下 载连接。
但是我在使用2012sp4时出现计算残留边界时程序崩溃的现象。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
我的系统是windows2008R2。

网友:
X
引用 网友A:
目前可用的就是2012Sp4,后面的通通不行(当然,如果你用的正版另说)。
百度一下有大把的下 载连接。
但是我在使用2012sp4时出现计算残留边界时程序崩溃的现象。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
我的系统是windows2008R2 ...

换XP就好了,或者WIN7

网友:
PowerMILL完全搞不懂,求零基础入门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