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相电的西湖 ZX 7016钻铣怎么夹立铣刀呀

楼主(2012-07-13):
刚入的西湖ZX7016,与ZXJ7016的区别是一个单相电,一个三相电。主轴没拉杆,不知道怎么夹立铣刀,TAO宝上怎么都找不到适用的铣夹头。郁闷呀

在

楼主:
不知道用丝锥夹头行不?会不会掉下来

网友:
不会没有拉杆吧?真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呀,他NIANG的,什么国产品牌第一呀。

网友:
确实没有拉杆,是靠螺母拧紧的。
我是用钻夹头装铣刀的。

楼主:
钻夹头装上去太长了,钢性减少很多。现在在想怎么能把主轴拆下来钻通孔,装拉杆。

网友:
做一个锁紧螺母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加这个ZX7016小铣床玩家群91978748,里面有不少和你一样的没有吊杆用螺母解决的。

网友:
锁紧螺母是指锁紧钻夹头那边吗?如果用铣刀的话没拉杆用着用着从主轴锥孔那脱落就麻烦了。

网友:
MS几号的柄?

楼主:
2号的,TB上有那种莫氏2的弹簧夹头,不过也是拉杆的。还有扁尾的铣夹头,不过没悬吊锁紧螺母。感觉莫氏2的弹簧夹头用的时间长了对主轴的锥孔不利,再就是那夹头好像不靠谱

网友:
老7还有另外一种弄法。不过要在锥柄的根部切个小浅槽。我怕影响强度所以就这样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配的三孔的钻夹太长了,放着没用。我现在有一个一体的自紧夹头,嘿 我现在夹铣刀的办法是买扁尾的钻夹头接杆,MT2的,然后装在西湖7016上,反装钻头打孔,做成弹簧夹头。哎,直有这办法钢性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