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娃娃抓起,入门电动固定翼求推荐

楼主(2012-07-13):
小孩11岁,想学航模,自己很久不玩了,不了解行情,请大家给推荐一款入门电动固定翼吧,要求耐摔、稳定性好、非山寨,价格先不考虑

网友:
回复 楼主:

翼龙

楼主:
谢谢,还有别的吗

网友:
还是后推式的机型比较适合新手入门

引用 楼主:
小孩11岁,想学航模,自己很久不玩了,不了解行情,请大家给推荐一款入门电动固定翼吧,要求耐摔、稳定性好、非山寨,价格先不考虑

翼龙、好小子、动力滑翔机(凤凰、FMS……)。
塞斯纳要摔的话——首当其冲的螺旋桨、电动机、机头是肯定要坏的,修理工作量比起后推式要大很多。

网友:
叫他先玩模拟器,然后上KT 330。好玩

网友:
上单翼的都可考虑吧。

网友:
好小子吧,我14,入门时买的淘宝上沧狼模型的好小子,建议别在他那里买遥控器,坑爹呀,但是飞机不错,很耐摔,现在翻出来掸掸土还能服役

网友:
如果要成品,还是首推翼龙,稳定,速度慢,结实。

网友:
翼龙、好小子都是大家首推的

网友:
翼龙还是要开了副翼那种吧。

新手没副翼很难受

网友:
翼龙就飞原版3通,方向舵舵机插副翼上就行,爽飞
副翼完全可以自己diy
翼龙体积大,抗风好,大头最多摔扁不容易摔破,电池、电调、电机方便用在其飞机上,感觉1m的大飘飘都不如这个飞的爽

网友:
祖国花朵的影响力就是大呀 支持

网友:
我感觉冲浪者很好,新手处女飞毫无压力

网友:
我也感觉冲浪者很好,新手处女飞毫无压力,修理还方便热熔胶5分钟搞定

网友:
好小子1000 或800都行,非常耐摔,坏了泡沫胶或者502一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