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米得像真船动力配置问题~~~新增图片~~

楼主(2012-07-13):
130CM,宽27CM,吃水8CM的仿真船,螺旋桨直径65MM仿真的三叶桨,

想配一个750电机,另外750电机 拖65MM桨 是不是要配上减速,这样负载会小点,我怕烧了电调,电调是高压有刷双向电调320A,就是卖家上些有7.2-16V~~这种~~然后打算用12V的蓄电池~~

用蓄电池是为了增加航行时间~~不知道这样好不好配

这种高压电调能用12V的蓄电池???不会是卖家虚标的吧~~

有高手能来帮我一下???指出点不足之处,或者有更好的配置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22907461-cf41-11e1-a643-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说说你的船型啊!

楼主:
仿真船啊~~客轮,渔船的样子~~~

为什么没人来说说呢

网友:
干嘛不用低kv的无刷?

网友:
上点图来研究一下嘛!都是文字说不清楚的

网友:
做个减速也可以,如果用行星减速不知道会不会更好点?

网友:
请把你做的船模型照片贴上,这样才方便给你说配置,有刷的电机也可以用,还要看你做的船模型是啥材质的,吃水多深,总之你还是把照片发上来吧

网友:
要减速器

建议上无刷吧,3660,KV1500,电压12V,螺旋桨直径40

网友:
去加工个合适的减速箱吧!无刷寿命长一些,有刷跑不了多久就得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合适的减速箱有实物照片吗学习学习

网友B:
去淘宝买个12V550的减速电机,转速选择2000转左右,驱动你那65MM的桨跟玩似的。高压电调没问题,有人在电车上试过20V的都不会挂。12V应该稳稳的。。我一米六的船,使用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在淘宝上找DIY的商店按照你要减速比来制作减速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淘宝买个12V550的减速电机,转速选择2000转左右,驱动你那65MM的桨跟玩似的。高压电调没问题,有人在电车上试过20V的都不会挂。12V应该稳稳的。。我一米六的船,使用没问题。

还是你说的比较可靠啊~~~能把你的船图片发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你说的比较可靠啊~~~能把你的船图片发上来看看??

图片下次吧,懒得现拍。

网友:
你也是舟山的吗?有空一起玩啊,我们现在几个人在搞船。QQ198071734

网友:
有要轴连接器和轴套还有轴的吗?rc改装必备啊,我学生暑假自己做的哦

联轴器和轴套,轴,规格是轴长18cm,轴2mm直径;轴套15cm,轴套内2mm,外4mm;也有其他规格;联轴器是内3mm,全部为精钢制作,精密仪器加工,非黄铜质量可比。。。轴套和轴还有联轴器一套30,单买16一个,轴和轴套是一个,联轴器一个,江浙沪邮寄价格6元

网友:
很久没来了,这个板块新开的?
这里的前辈都推荐无刷的,但有些论坛都说仿真船就不能用无刷的,把我们这些新手都搞糊涂了

网友:
也谈模型电机

看了上面的一段话,心里有点想说的,仿真比例船模型,其实最适合有刷电机了,不太最求速度,合适的比例航速就可以了,动作上到位也就行了,无刷的电机当然好,但价位也好,还有就是无刷的电调,我还没看到有可以倒车的呢。

网友:
我知道车用无刷电调可以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