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S豹2A6】各位改造成功的大哥,你们都怎么改悬挂 ...
【求教VS豹2A6】各位改造成功的大哥,你们都怎么改悬挂的?用多大的弹簧?

楼主(2012-07-13):
我这里比较偏僻,买不到拉簧,只能去淘宝上买。请问VS的豹2A6各个负重轮应该用什么规格的弹簧?我看着前面和后面的负重轮不着地很揪心,希望能有人指点一二!
告知相应的负重轮上的弹簧规格即可,谢谢大家!

网友A(2013-03-22):
坛子里有人发,去找找吧

网友B:
买毛买啊??把拉簧拉长一点点就软了

网友C:
1.原车带的最软的弹簧 用于第三、 四对承重轮。 2.线径0.6mm,外径4.8mm,带钩总长22mm 用于六、七对承重轮 3.线径0.4mm,外径3.9,带钩总长20mm 用于第二、五对承重轮
4.线径0.6mm 但是长度是剪短到10mm左右 用于第一对承重轮 这个需要自己调试长短。
购买地址自己淘宝搜即可。
这是我改VS的M1A2的弹簧选择 2个车差不多可以供你参考!但是似乎和豹2的第一对承重轮弹簧固定方式不一样!具体我忘了。

网友D:
豹2 改拉簧:第一轮用原配的,235轮是0.4*3.8*22,46轮是原配较软的那种,7轮是0.5*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