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naza+GPS 飞行中会突然抽动

楼主(2012-07-13):
飞行中会突然抽动始终是一个方向,像那个方向的
电机
或者电调的问题。请大家帮分析一下什么问题 电机是双天的4010电调原装的

网友A:
把电机和电调分别交换一下就知道是不是电机或电调的问题了

楼主:
终于有人回答了 谢谢

网友B:
检查电机轴承。。。另外感度用默认的试试。

网友C:
电机对调看看是哪个的问题

网友D:
检查一下重心。我的NAZA因为重心不对出现过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