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支车刀,很细

楼主(2012-07-13):
图片来自斑竹孕妇的经典帖子

图中夹着的那把车刀 看着貌似很细,不知是什么规格?
总不会是孕妇D的吧

-------------------------------------- 斑竹回复 ----------------------------------------
4X4的YG8硬质合金方刀
厉害

网友A:
白钢条磨的。

网友:
看着像6方或者8方的白钢条,不过这切屑颜色又不像是白钢条干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钢条磨的。

白钢条?
有那么硬吗? 难道孕妇自己磨了然后淬火?
太厉害了,,不容易学啊

网友:
好像是10*10的英国出的白钢刀,要是没猜错,这刀的质量不错,不过,要想在砂轮上磨成型,也不是容易的事

网友:
很黑的白钢啊!就没有更多的图了吗?

网友:
看铁屑颜色像铬钢

网友:
這種刀可能是台灣人說的黑車刀
大陸的白鋼刀在台灣叫白車刀
黑車刀大部分是英國或德國的進口貨
含鎢量比白車刀高一點
但除了庫存外
己經很少見了

藍切屑表示線速度很高
不過如果刀磨好一點
白車刀車S20C也會出現這種狀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前辈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指教

別謝我
我也是猜的
要知道正確答 案
還是要找圖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別謝我
我也是猜的
要知道正確答 案
還是要找圖主人

您总能热心分享知识,应该谢的。 孕妇,我已发站短问了
上次问分度盘一事,都怪我功课没认真做,后来找到有关帖子了 :loveliness:

网友:
也许是整体的合金条,我记得他曾说过自己用整体YG8合金条磨了把刀,外圆和切断都可以,好像是做尾顶尖的一个帖子。

网友:
黑車刀

是黑車刀。我有一只比白車刀贵。耐用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id=16355&page=2             这是原贴,里面说是硬质合金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所谓黑车刀,你要磨了之后就会发现和大多数白车刀没什么区别(当然,是正规厂家的同时期货)外面即便是什么特别处理(例如氮化)也是忽悠人的,就像你把涂层刀具磨了后和一般刀具相比也就没什么优势了.
一直想从河冶原厂买些传说中的超级高速钢HYCo10 (这牌号到底参数是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 ),正比高钴的M42高速钢还牛,但手上的一堆M2真的够用了,所以也就没坚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孕妇没有细说,只提了硬质合金

网友:
请淘宝   自动车刀  白钢磨的

网友:
出削成这个颜色一般是高速稍大进刀出来的颜色。只是我个人加工时候有出现的不代表楼主的观点。

网友:
我现在用的白钢是HRC68度的,很好用。

网友E:
白钢刀能达到楼上说的HRC68,那应该是非常牛叉的了,一般在60左右,58这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看那个帖子的24楼中的第二副和第三副图片中间的那句话,既然白钢干不动,他会夹吗?而且前后几幅图片都是对同一块料的加工。

网友(2012-08-23):
不错的刀啊,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白钢刀能达到楼上说的HRC68,那应该是非常牛叉的了,一般在60左右,58这样

有空去地攤上翻翻舊貨
若看到廠牌是 assab17或是sunrox的
最少都有hrc70以上

网友:
白钢刀65以上普片都打得到

网友:
回复 网友F:

对,有时候我也遇到过,但那样一下普通白钢刀就要重磨了,特别是精车刀。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请老兄指教,你说的那两种是什么牌号的高速钢啊,一般我们所知最好的牌号是高钴的M42,能有68以上的硬着度,而且据我所知用HRC作为硬度计量最高只标到70。河冶的官网对于其高速钢的选择指导意见提到过两种牌号不甚了解的高速钢,但我个人认为和M42相比硬度应该区别不大,可能在切削线速度和耐冲击等指标上更有优势。

网友G:
我就是看了他的帖子中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就是看了他的帖子中毒的

模界老毒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老兄指教,你说的那两种是什么牌号的高速钢啊,一般我们所知最好的牌号是高钴的M42,能有68以上的硬着度,而且据我所知用HRC作为硬度计量最高只标到70。河冶的官网对于其高速钢的选择指导意见提到过两种牌号不甚了 ...

HRC的有效值好像是HRC65還是HRC68
離開學校太久了不好意思有點忘了
超過了僅供參考用而己
但一般的硬度計示值大多能超過有效值
像我用的ROCKWELL TH500 硬度計
拿塊鎢鋼放上去都能打到90度以上
上面寫的兩種牌子的白車刀
打過幾次的數字都是70以上
看廣告上說是粉末治金製程的(個人覺的是吹牛的)
實際上製程一定是個謎
因為廠商絕對不會告訴你實話

高速鋼在金屬材料之中算是比較奇怪的材料
同樣的原材料
不同的熱處理製程
出來的成品特性完全不一樣
以鑽頭來說
個人用過最好用的鑽頭是日本NACHI(不二越)的
除硬度高以外
軔性更是其他廠牌無法比擬的
但日本NACHI也有賣相同材質的高速鋼圓棒
你去買幾支回來作熱處理
保證熱處理後的特性和NACHI的出廠品是完全不同

二十多年前還在讀書時
教授曾經接過台灣國科會的案子來作
題目就是高速鋼的熱處理的研究
當然老板(指導教授)只會動口不會動手
實驗當然是我來作的
所以高速鋼棒也被我實驗掉了好幾噸以上了
當年作出來的結論大致上是
淬火前要完全退火
退火速度越慢越好
每小時降溫不能超過20度(實驗的正確數據有點忘了)
否則淬火後又會變脆了
完全退火後才能去淬火
淬火後還要回火才行
一批鑽頭或螺絲攻熱處理時間就要好幾天才行
和實際生產時間相比差的遠了
所以高速鋼的原材料出廠價和一般合金鋼貴沒多少錢
但手用螺絲攻(sks材質)和機械用螺絲攻(skh材質)的成品價格會差上幾倍就是因為高速鋼的熱處理太耗時間了
當然熱處理的技術日新月異
可能現在和當年的熱處理方法又完全不同了吧?
不知道有沒有快一點的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谓黑车刀,你要磨了之后就会发现和大多数白车刀没什么区别(当然,是正规厂家的同时期货)外面即便是什么特别处理(例如氮化)也是忽悠人的,就像你把涂层刀具磨了后和一般刀具相比也就没什么优势了.
一直想从河冶原厂买 ...

黑車刀磨出來車刀裏頭也是淡淡的黑色
當然絕對沒外面那層黑皮那麼黑
也沒有碳化鎢那麼黑
但和一般的白車刀相比
很容易就分的出來

高速鋼刀沒人在塗層的吧?
無論是tin或ticn上去
要用的時侯還是要磨掉的
世界上應該沒有廠家會笨到去把白車刀塗層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这样,即便是M42的牌号,国内一般厂的和日本、美国一些厂产的性能差异都很明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就比较不幸,真遇到过,表面真黑啊 ,包装也写着是表面氮化处理,而且磨掉后和手上的存货相比颜色完全一致,倒是正儿八经的高速钢,但切削性能也差不多,
还有种可能就是:也许是我遇到了商家为了促销所以表面刷了个漆。

另外请教委员长,河冶的网站http://www.hss-cn.com/gangcai.asp?Nclassid=26&smallcp=4中提到切削要求较高的高速钢车刀牌号HYCo10到底是个什么牌号的高速钢?按照网站提供牌号是W10Mo4Cr4V3Co10,但我只查到W10Mo4Cr4V3Al,后者是无钴超硬型硬度能达到67-69主要是为节约成本代替昂贵的钴高速钢,由此看来前者的性能更强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