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轴距 naza+gps问题

楼主(2012-07-13):
我的6轴配置是好赢飞腾30a+恒力4822 690KV+1238碳浆+4S8100电池,起飞重量3.5kg
现在的问题就是飞起来后naza像喝醉了一样晃啊晃的,我加重到4GK起飞的话就很稳了
还有就是我用山寨10寸浆3.5KG起飞也很稳定
请教下是不是我用的浆和电机配合有问题?还是?
这段视频就是3.5KG起飞时拍的,4KG起飞后很稳所以也没拍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I2OTQwNTY0/v.swf
各位经过这几天的测试后我把电机往里放了点轴距缩小到620左右,还是12寸碳浆+4822 690KV 的动力,俯仰和横滚基本感度上到280,240,姿态感度跳到80,80 现在飞起来好多了,稳定性提高很多,基本可以脱空
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现在6轴自选,慢速自选没问题,但是快速自选的话6轴会大角度翻,今天试飞的时候就是自选速度稍快就侧翻,慢速自选没问题,侧翻的话就脱空飞机能自己稳住,现在方向感度的话是200,今天就2块电池,飞完收工,明天再加点感度试试下

网友:
感度多少?是不是设太高了

网友:
NAZA说明书里的注意事项第一条:大于650轴距或者大负载的机架上,建议使用WKM。

网友:
看看你的XYZ值设置,还有你GPS方向怎么好像有点歪 ?不在正前方 ?看视频好像有点歪,可能看错了,另外大于650要用WKM,没这个说法,我们的配置差不多,一样是naza+GPS,起飞后跟钉子一样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10寸浆也可以钉钉子很稳很稳打但是用12寸加起飞重量一定要4KG以上否则飞起来就晃啊晃

网友:
有这样的情况......桨确定是一样的么 ?尺寸,螺距等。。有无变形?另外看车牌你在上海,在上海什么位置,我过些天可能要去浦东三林那边,有机会的话一起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闸北的~浆换到朋友的650上完全没问题,排除浆,动力,naza,机架的问题,现在感觉下来就是动力的配合问题了,手上没有11寸的浆没办法试,但是用山寨的1047浆上去特稳~一点问题都没,就是用上12寸浆3.5KG起飞的话就来回晃啊晃的,如果上2块电池起飞重量4KG左右飞起来也很稳很稳,有GPS信号的话完全能定住不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桨间气流干涉,会引起这个问题的

网友C:
就是因为飞机太轻了,上大桨的转速低,所以飞机晃。我的米8,4822,12寸桨,3.5公斤起飞时,晃的不行,5公斤起飞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因为飞机太轻了,上大桨的转速低,所以飞机晃。我的米8,4822,12寸桨,3.5公斤起飞时,晃的不行,5公斤起飞就没问题了
飞机太轻是表面现象,NAZA大于650轴距或者大负载的机架。要小心NAZA飞控超载,这是真的。你试过悟空就明白什么是飞控超载了

网友D:
超载>  是啥意思   请指导下

网友:
naza 的X Y Z值是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超载>  是啥意思   请指导下
超载的意思  ,就是在大轴距,大重量,极端的飞行状况很难控制的住,这些你飞过WKM应该懂的。

网友E:
头一次听说超载。。。
有什么原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头一次听说超载。。。
有什么原理么?
超过飞控的平衡能力,这就是原理。你也可以用用WKM的来对比试试,什么是超载。。。(你也可以怎么试试在700轴距一个电机臂下加重量来看看飞控的平衡能力还有多少)

网友:
哦  超载 呵呵 因为 那咋和WK的平衡能力是不能调的

网友:
说的简单些,平稳能力就是一个大人和一个小人能把一盘水平稳移动重量不同的一样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