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指的制作流程

楼主(2012-07-13):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zMDgzMzY0.html

楼主: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IzMDgzODcy/v.swf

网友:
一出流程啊鸟的就是岛国语,跟看a片似的

网友:
和我想的不大一样啊,我本来想着是,用铁丝缠绕在指头上,然后用钳子剪断就OK了。

网友:
下面那个做铁艺的视频以前看过,说实在的,有些觉得还是很艺术的,虽说粗糙点.

网友:
铁壶那个好像是他们1750年古物复刻吧~  普通铸铁壶会锈。 后面铸造好后的那些步骤估计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不然铁壶烧水应该有味道吧。

楼主:
前面那个做戒子的,石蜡失模,和石膏模,有帮我,套铁圈防止爆裂。还是有收获的!

网友:
生产环境真是干净、整齐啊!

网友:
一口气看完还不错

网友:
增值知识

网友:
我个人是学珠宝设计的,对于制造也稍微懂点,看了视频之后感觉和国内流程很像,也有部分差别,对于整个流程,我对视频做了截图,一一讲解下,方便大家理解,希望能帮到大家:

设计,设计并制作三维图,这个有专用的珠宝软件,JEWELCAD可以做,犀牛也可以做,三维很容易出的,所以不多 ...

设计,设计并制作三维图,这个有专用的珠宝软件,JEWELCAD可以做,犀牛也可以做,三维很容易出的,所以不多 ...

设计雕刻程序。

设计雕刻程序。

机械雕蜡,不过随着3D打印机的诞生,大部分地区已经普遍使用3D打印来制作蜡模或树脂模了。

机械雕蜡,不过随着3D打印机的诞生,大部分地区已经普遍使用3D打印来制作蜡模或树脂模了。

蜡件雕刻成型,加上戒圈,拼接起来就可以成为蜡模,然后就是翻砂出来之后才能得到下图的银子的版。

蜡件雕刻成型,加上戒圈,拼接起来就可以成为蜡模,然后就是翻砂出来之后才能得到下图的银子的版。

银版,所谓版就是要比柜台卖的尺寸稍微大点,因为要算好缩水(主要是后面石膏的缩水)。

银版,所谓版就是要比柜台卖的尺寸稍微大点,因为要算好缩水(主要是后面石膏的缩水)。

在版子上焊接水口,水口是行业里的话,就是后期浇铸的时候,液体原料的流通通道。

在版子上焊接水口,水口是行业里的话,就是后期浇铸的时候,液体原料的流通通道。

压胶膜,前面蓝色的是生硅胶,遇热之后会变软,可以和下面的硅胶混合成为一体。

压胶膜,前面蓝色的是生硅胶,遇热之后会变软,可以和下面的硅胶混合成为一体。

生胶膜遇热和压力之后变为一体,和里面的银版更为贴切,割开之后取出银版存库,胶膜备用。

生胶膜遇热和压力之后变为一体,和里面的银版更为贴切,割开之后取出银版存库,胶膜备用。

胶膜的作用就是可以充当一个容器,里面冲入液体蜡,凝固之后取出,并可反复使用,可以反复制造多个相同蜡件 ...

胶膜的作用就是可以充当一个容器,里面冲入液体蜡,凝固之后取出,并可反复使用,可以反复制造多个相同蜡件 ...

蜡件出来之后可能有些毛边,需呀修圆滑才能进入下一个流程,不然变成金属就更难修。

蜡件出来之后可能有些毛边,需呀修圆滑才能进入下一个流程,不然变成金属就更难修。

多个蜡件出来之后就进入批量制造的流程了,这个就是上树,一个个蜡件堆起来,像一个树一样。

多个蜡件出来之后就进入批量制造的流程了,这个就是上树,一个个蜡件堆起来,像一个树一样。

种好的树通过下面的橡胶底座可以套在钢模上,钢模外面套密封套,国内大部分是缠胶带,日本人比较注重节约和 ...

种好的树通过下面的橡胶底座可以套在钢模上,钢模外面套密封套,国内大部分是缠胶带,日本人比较注重节约和 ...

网友:
刚试着发了下,发现图片说明里不能太多字,所以只能长话短说了。
下面继续:

调兑好石膏液体,充分搅拌均匀,和钢模一起抽出多余空气。

调兑好石膏液体,充分搅拌均匀,和钢模一起抽出多余空气。

注入石膏液体,并通过震荡和抽真空将液体内空气抽出,避免蜡件周围有轻微气泡产生。

注入石膏液体,并通过震荡和抽真空将液体内空气抽出,避免蜡件周围有轻微气泡产生。

石膏拿出晾干之后就可以进烤箱加温了,缩水主要出现在这个步骤,加温之后蜡变成液体流出。

石膏拿出晾干之后就可以进烤箱加温了,缩水主要出现在这个步骤,加温之后蜡变成液体流出。

去掉蜡的钢模放入铸造机,将原料加温融化成液体。

去掉蜡的钢模放入铸造机,将原料加温融化成液体。

注入银液。这个工艺叫做:“失蜡制造法”。

注入银液。这个工艺叫做:“失蜡制造法”。

冷却之后敲去石膏,水洗,并高压冲洗,讲银件周围的石膏冲掉。

冷却之后敲去石膏,水洗,并高压冲洗,讲银件周围的石膏冲掉。

冲洗过后的银树,因为在制造过程中有些加温和添加助熔剂,银子会发黑。

冲洗过后的银树,因为在制造过程中有些加温和添加助熔剂,银子会发黑。

表面的黑色需要去掉,国内制作或加工的一般用明矾水加温至沸腾即可去掉。

表面的黑色需要去掉,国内制作或加工的一般用明矾水加温至沸腾即可去掉。

将银树上的银件分解剪下。

将银树上的银件分解剪下。

再一次电解去杂质,也就是去掉表面的赃物,还原银子本身光泽。

再一次电解去杂质,也就是去掉表面的赃物,还原银子本身光泽。

由于银子在铸造的过程中难免发生变形,需要后期修整。

由于银子在铸造的过程中难免发生变形,需要后期修整。

变形的原因也有可能在蜡件的时候也会发生变形。

变形的原因也有可能在蜡件的时候也会发生变形。

修好之后打磨掉表面的沙洞和坑。这一步已经很接近成品了。

修好之后打磨掉表面的沙洞和坑。这一步已经很接近成品了。

将宝石镶嵌上去。

将宝石镶嵌上去。

表面和内侧及各个角落抛光,抛光之后,首饰表面会很亮。

表面和内侧及各个角落抛光,抛光之后,首饰表面会很亮。

最后检验,检查有无瑕疵,后面包装之后就可上货了。

最后检验,检查有无瑕疵,后面包装之后就可上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