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X650不給力

楼主(2012-07-13):
配置WKM+X650,好盈30A電調,650KV盤式電機,15C5800MA3S電池非常不給力,油門要80%才能起飛。
3300ma 4S電池也要65~70%才能起飛,哪位幫診斷一下。

网友A:
关掉电源管理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1045碳纖槳

网友C:
槳小了, 电机KV了小了,应该用4S的电池 , 桨用1238的桨吧

网友D:
这么小的桨好飞才见鬼
1045桨,kv900,半油飞起来没问题
这个kv桨的大的多
这个配置没有配过,但个人觉得至少12**多少了

网友E:
配置出了问题.我是WKM+XA650机架+4822电机690KV,1238桨,5200电池,加上脚架云台等有2700克,须超过60%油门才飞离地面.

网友F:
wkm起飞本来就是要超过60%的~呵呵~遥控的刻度不准的~
起飞是一个加速上升的过程,自然油门要大一点,动力越小,需要的越大动作的油门才有反映
而且一般离地都是比较迅速的,相当于快速爬升,所以动力小的,自然就会觉得起飞油门高~
实际你飞到2米以以上,然后悬停,其实还是50%左右
桨越小,飞机越重,这个现象越明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