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mini cp做一点小手术,减少以后不必要的损失,与大家分享。

楼主(2012-07-14):
昨天CP到手,首飞之后,今晚上飞了第3、4、5飞,只敢飞三电,要么影响老婆看电视会让我抱飞机睡了。
话说回来老婆对我还是很支持的哈。

不能飞了,只有拿着端详了,艺术品一样的,端详中想到经常看论坛朋友说连杆炸飞的问题,包括呕液哥也是前几天把连杆炸飞了。
我想起来X少也说有人用绳子绑向位器的,或者铜丝缠的,我看了以后直觉想到一个办法,如下图。本来说一个短条就可以封住,但考虑到后期可能需要卸下一边扣子调整连杆长度,需要一点活动空间。于是想到用这个形状,即可防止炸鸡时弹飞,有可以捏扁小环卸下调整。

后来又飞了一电,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也很结实,用手压半环,弯90都不会掉,主要是因为很细,很柔软。

如果经常炸掉这个东西的,可以如法炮制,注意对称,细,很重要。粘之前,弯成半环,开口比向位器窄一点,这样,掰开夹上去自己就会固定好,抚平,然后再点胶就很方便了。。502要用尖东西沾上一点点再小心点上去,不要直接用胶水瓶上去,否则小心悲剧哈,用锥子点一点就行了,环是用911的废桨剪得,最薄的那一边。大约1mm宽即可

同理,X少无刷版的垂尾也可以做类似处理,因为今天碰到东西掉了,找了好半天。。。

顺便发几张鸡鸡艺术照

-----------------------华丽丽的琴弦主贴目录分割线--------------------------
新入的V911"特别版"新老对比,障碍穿越视频【已更新测重及动力测试】
这样玩,才叫飞模拟器。。。真实比例大场景。。。。身临其境有木有
前天碰见一飞亚拓450的,离地乱飘,结果。。我就。。。
新手V911转MiniCP,首飞炸鸡图!有视频!哈哈哈~~~~~~~~~~
给mini cp做一点小手术,减少以后不必要的损失,与大家分享。

网友A:
我今天损失很大……
窄了2个尾电机(一个绿壳后盖炸穿了……一个我的7MM主轴弯了)
炸了1 个脚架(固定柱断了,AB胶+螺丝修复)

网友:
标题

顶楼主,顺便慰问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损失很大……
窄了2个尾电机(一个绿壳后盖炸穿了……一个我的7MM主轴弯了)
炸了1 个脚架(固定柱断了,AB胶+螺丝修复)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损失很大……
窄了2个尾电机(一个绿壳后盖炸穿了……一个我的7MM主轴弯了)
炸了1 个脚架(固定柱断了,AB胶+螺丝修复)

你干什么了,损失这么多?02还是cp?

另外今天晚上试了把轴承逼紧,还是不行,噪音依然,仔细观察了噪音出来的时机,发现每次飞到后面两分钟悬停就没噪音了,反应过来是不是因为电量低了,悬停的油门杆推高了大了,相应悬停螺距大了就消失,试了下,电量足的时候油门推高爬升时噪音也会消失,也就是螺距大了就没了。或者是快没电时油门给大了,螺距加大,转速下降了噪音消失,不知道是前后哪种可能大。

下午我们分析的,根据加油爬升噪音消失而判断是轴承在爬升时被压紧所以噪音消失,可能是个误判,其实是不管爬不爬升,油门杆位置高了就消失。

网友:
这东西倒飞才炸。莫非楼主忍不住想倒飞?
聪少尾巴 炸估计是想拉彩虹吧。
02没有尾电机

网友B:
我是来看楼主相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看楼主相机的

手机拍的,我也是手机党…不同的是平时爱好手机摄影,喜欢的可以关注我的微博:琴之弦,或图钉也是这个帐号。

网友:
可以的 学习了

网友C:
  不飞3D搞这个意义不大吧。飞3D也不用担心这里。拉杆飞出去反而可以卸力。拉杆又不贵。

网友:
好~!撸过学习一下,正准备入手这个MINI CP

网友:
学戏了,gcp还没有飞3d

网友D:
标题

建议楼主还是去掉这个东西,用细线捆一下最好。油门小螺距高转速低没什么感觉,等到以后飞的转速高了你这个改装肯定会影响到旋翼头的平衡震动就明显了,会给你带来各种莫名其妙的困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还是去掉这个东西,用细线捆一下最好。油门小螺距高转速低没什么感觉,等到以后飞的转速高了你这个改装肯定会影响到旋翼头的平衡震动就明显了,会给你带来各种莫名其妙的困扰。

高速完全没有问题,提高你的手工精度即可…这两个东西称下总共还不到0.01克…更别说左右差异了,主要还是手工要细致点,细线问题才更多,毕竟是要运动的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飞3D搞这个意义不大吧。飞3D也不用担心这里。拉杆飞出去反而可以卸力。拉杆又不贵。

拉杆18元也不便宜…
这个完全不影响脱开泄力…不是么,只是防止飞掉而已…

网友:
不错不错, 楼主的动手能力可以的,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