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富斯FS-TH9X 9通道遥控为什么只有1、2、3、4、6通道可用, 其他通道无反应呀

楼主(2012-07-14):
我新买的富斯FS-TH9X 9通道遥控为什么只有1、2、3、4、6通道可用, 其他通道无反应呀。在控里的“输出信号正反切换(REVERSE)”里只看见1、2、3、4、6这几个通道有反应,其他三个通道没反应,我拨了所有的开关和旋钮也无用(其中3和6还是联动的)。
我在玩模拟器时也是这几个通道能检测到,其他通道无反应。
是不是我买到仿冒品了?
这个控有假的吗?

网友:
应该是没设置好,你在看下说明,或者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好像缺省的设置里好像就是没有5,7,8通道的。需要自己设定混控,或者把通道绑定到某一个旋钮上。

网友:
你是富斯原版固件?还是ER9X?像这种遥控器不一定每个通道就对应一个旋钮的,需要同过设置吧某个旋钮或开关定义为控制某个通道才能测试~强烈建议刷ER9X

楼主:
我是原版程序,不会刷呀。
我看了网站的ER9X  不知道下那个有好几个呀,它们都是什么?
http://code.google.com/p/er9x/

楼主:
有自己刷过er9x的吗,可以给个详细一点的刷机图片吗。
包括接线图片,软件设置图片,步骤重点等。
45282929@qq.com
谢谢了

网友:
12346     直升机是4个遥感控制,其余的是别的开关或设直里面控制,不知道楼主研究清楚没有,还有这个控没有监视器吗?

楼主:
这个控有“输出显示模拟(DISPLAY)”在这里面看见也是这几个通道有反应。现发现我的升级通道不在中间,换成日本手(MODE1),还是升降通道不回中,厂家说只有返厂,我才买的呀,和卖家说明情况,他说厂家只给修不给换,我是在他那买的呀,我这个气呀,还说让我再等等,他再和厂家联系联系。他联系管我什么事呀。
还好淘宝支付还有几天时间,要是没有合理解决,我只有退款了,还不换了呢。
现在一点买新控的喜悦也没有了

网友:
同求 有自己刷过er9x的吗,可以给个详细一点的刷机图片吗。
包括接线图片,软件设置图片,步骤重点等。
250739395@qq.com  楼主会设置么
谢谢了

网友(2012-10-15):
在设置--》aux设置里开就好了。

网友(2012-11-23):
第五通道以后的通道 都要开启一下 才能用 我就是今天才启用五通道的 在SETTING里 AUX-CH项 自己得设定一下

网友(2013-04-04):
二手富士TH9X到了,准备折腾,学习下

网友(2013-08-01):
引用 楼主:
这个控有“输出显示模拟(DISPLAY)”在这里面看见也是这几个通道有反应。现发现我的升级通道不在中间,换成 ...

我的是左摇杆左右没有反应,发回卖家了,要求换货,这个是硬件问题,不是设置问题啊。哥们的是怎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