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特威(ZTW)电调设置步骤!

楼主(2012-07-14):
今天有个朋友问我ZTW的电调如何,设置?我给他说了一次,这里来给新飞友,说一下!也许别个说了的,那我就多嘴再说一下吧!(其实说明书上有的为什么你们都不看喃?搞不懂!)
1.新电调使用或者换接收机时,打开遥控器,油门推到最高点。电调通电,之后会发出滴滴两声,迅速把油门推到最低点,电机又发出滴滴两声结束!此步骤设置油门行程,电调自动优化油门行程,达到更好的线性!
2.断开电调电源,油门推到最高点,重新电调接电!

第一个是设置油门行程的,响四声,无需设置,第一步我们已经设置好!油门摇杆不要动,还处于最高点!
第二个是设置刹车,响四声,默认是无刹车,在四声音乐未结束前,油门推到最低点,电机发出确ren声音后,设置完成!此时需要断开电池和电调,来设置下面的电池类型!

第三个是设置电池低压保护,如果是NiCad电池,在这个四声单声音乐未结束前,油门摇杆推到最低点,选择为Ni电池模式!如果需要选择锂电池,等前面四声单声结束后,不需要动油门!等待下面双声音乐响起后,油门推到最低点,设置为锂电池模式!下面的都和这个步骤一样!每设置好一个项目必须断电后再设置下面的项目!

楼主:
沙发自已坐了!

沙发自已坐了!

网友:
ZTW 就是麻烦,每设置一项还要断电重来。好盈的就可以连续设置下去。而且光设置这些电调就发烫厉害了。

网友A:
刚刚设置中特威电调,发现设置一个要断一次电,我以为是我笨。就搜索看看是否我的方法错了。发现真的是每设完一个要断电重接电,再等声音到需要的设置项。我靠。我靠。这谁编的笨程序哦。别人是一设到底。你的中特威还这么笨啊。!@##@¥#¥%。

网友:
中特威东西还可以,但是不思进取,这个设置项弄起来绝对的蛋疼

网友(2012-08-22):
还是搞个设置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设置中特威电调,发现设置一个要断一次电,我以为是我笨。就搜索看看是否我的方法错了。发现真的是每设 ...

中特威设置太**折腾人了

网友(2013-06-29):
怎么取消刹车啊
回复QQ 52643542 邮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