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台风PNP版调机心得!

楼主(2012-07-14):
按照厂家说明书调机完成后,各舵面动作完全符合说明书。升降方面:主翼动作没有问题,鸭翼动作正常。但在横滚方面发现:主翼向左压坡度,通过观察发现鸭翼的动作却是控制飞机向右横滚,这样飞机到了天上,舵面效应有相克的情况,虽然主翼的量加上正常工作的矢量推力也能克服鸭翼的反扭,完成飞机的正常转弯,但这种调法对于严格执行不能让飞机带着故障上天的我来说,心里非常不舒服。 ,于是开始研究正确调法,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调机顺利完成,具体调法如下:
1:打开遥控器,首先建立一个新的模型,进入程序混控,其他品牌遥控器打开三角翼混控即可。我的是FUTABA设备,所以打开ELEVON混控,然后将一根Y线插入第一通道(FUTABA设备默认的副翼通道),另外一个Y线插入第二通道(默认的升降通道),第一通道的Y线,一头接左侧副翼,另外一头再接入一条Y线,此Y线的一头接入左侧矢量,另一头接入左侧鸭翼。到此处,厂家提供的三条Y线全部用完,下面需要模友自己制作或者买个成品的Y线。第二通道的Y线一头连接右侧副翼,另一头接入自己的Y线,此Y线一头接入右侧矢量,另外一头接入右侧鸭翼。(一共使用了4条Y线)
2:首先通过混控的正反向功能,调整矢量和主翼副翼的工作状态一致(升降,横滚)。这是会发现两个鸭翼的工作装态刚好是反舵,只要把鸭翼舵机的摇臂调整180度安装,鸭翼工作状态即可正常。摇臂180度后,记得把连接鸭翼摇臂的钢丝弯折一个Z字型,使舵机静止后不要受力即可。
3:将中间的矢量舵机接入第六通道,然后用第四通道的前轮转向混控这个矢量舵机,调整正反向使工作状态正确,一致即可!至此调机工作全部完成!通道分配如下:1通道副翼,2通道升降,3通道油门,4通道前轮转向,5通道起落架收放,6通道接中间转向矢量舵机。
此种调法的好处是:调整后的舵面不存在任何相克现象,一个六通道接收机即可实现台风安全飞行的全部功能。
当然如果模友通道够用,直接上混控即可,可以忽略此种调法。由于本人九通道接收机全部用完,手头就一个六通道的,所以研究出这个调法,没白忙活,看到舵面全部正常工作,心里就是三个字:爽!!!!!

网友A:
我的用了接收机7个通道,
建议鸭翼的舵量小一些,我的是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用了接收机7个通道,
建议鸭翼的舵量小一些,我的是50%

多谢提醒,我全部降到了50%,我的飞机都差不多这个舵量

楼主:
首飞圆满成功,上天后竟然连微调都没有动,自己就四平八稳的。飞了6个起落,带副油箱,每次3分半钟,下来测电3.78--3.82。飞行过程中各动作非常平顺,没有任何别扭的感觉,看来自己的这种调机方法没有任何问题。总体感觉:飞翼台风无愧于模友们对它的厚爱,绝对是一款优秀的涵道模型,值得拥有!!

网友B:
上一下地面测试视频呀,看看你的设置结果。我把鸭翼分别设置6、7通道再混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一下地面测试视频呀,看看你的设置结果。我把鸭翼分别设置6、7通道再混空。

你看下说明书,升降控制部分,副翼和鸭翼的位置没有问题,完全正确。我们再看厂家设置的右横滚和左横滚两张图片,照片是从机头看向机尾,注意观察他们给出的副翼位置和鸭翼位置。以第一张右横滚图片为例,我们分开观察副翼和鸭翼的位置。控制杆向右侧压坡度,右侧的副翼升起,如果风从机头吹向机尾,飞机会像右侧倾斜,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再看看厂家给出的鸭翼差动位置为右鸭翼升起,左鸭翼下降,如果风同样由机头吹向机尾,空气动力会迫使飞机向左侧倾斜,问题就在这里。再观察左横滚图片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所以我说厂家给的横滚设置,副翼的空气动力和鸭翼完全相反,可以得出副翼和鸭翼舵效相克的结论,这个毫无疑问!
按我的设置后,同样做右横滚,右侧副翼升起,使飞机向右侧倾斜,鸭翼差动位置为右侧下降,左侧升起,空气动力也会迫使飞机向右侧倾斜。做左横滚,副翼和鸭翼都会帮助飞机向左侧倾斜,可以得出副翼和鸭翼的舵效相同的结论。
大家可以结合说明书的图片仔细分析一下,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后面我会提供我的设置视频供大家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飞圆满成功,上天后竟然连微调都没有动,自己就四平八稳的。飞了6个起落,带副油箱,每次3分半钟,下来测电3.78--3.82。飞行过程中各动作非常平顺,没有任何别扭的感觉,看来自己的这种调机方法没有任何问题。总体 ...

您老人家涡喷的歼10都能飞好,小小台风自然更易把握(而且台风确实是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老人家涡喷的歼10都能飞好,小小台风自然更易把握(而且台风确实是很好飞)

你和木偶的视频我都看过,涵道飞成这样的水平,如果有个像样的飞场,上涡喷问题不大的,主要就是克服一下心里因素。其实涡喷飞起来的相当正,首飞一定要把重心调整好,涡喷对重心的要求不是一般的精确,给定的数据正负不要超过2厘米。越精确越好,一旦过了这个范围会引起飞行品质的改变,切记!对自己狠一点吧,欢迎你们进入涡喷的世界!首飞歼10的时候,厂家给的舵量太大,副翼还好,就是升降太灵敏了,落地的时候,想减小点下降率,略微一带飞机就拉飘了,落地做的不是很标准。舵量调整好后,就能飞的很漂亮了,这个没有问题。之所以入手台风,就是因为带涡喷出去比较麻烦,用台风练手比较方便,两者飞行品质很像,台风80-90%的油门和歼10半油门略低的油门量速度差不多,但是歼10如果80-90%的量,速度就相当快了。飞涡喷的确非常震撼,这个是涵道机没法比的! 涵道机的方便也是涡喷没法比的!

网友C:
标题

其实我绝对厂家出长这样设置一定是测试过了,我就是按原配置,感觉副翼转向挺稳当,没有异常,当然我没有试过楼上那种设置,所以不能对比哪个更好,总之台风是个好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绝对厂家出长这样设置一定是测试过了,我就是按原配置,感觉副翼转向挺稳当,没有异常,当然我没有试过楼上那种设置,所以不能对比哪个更好,总之台风是个好飞机。

厂家的设置绝对能正常飞行,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是副翼加矢量的控制力完全压制了小鸭翼产生的控制力,控制力矩为副翼+矢量-鸭翼。按我设置的力矩是副翼+矢量+鸭翼。我也没有飞过厂家配置,也没有做过对比,此贴完全按照空气动力分析结果的出的结论,没有经过实战,不过台风绝对是款好飞机!!

网友B:
好帖啊 。我认为分析有道理 ,LZ的设置横滚速度应该快一点吧,做落叶飘时机头下沉吗?我下次再买台风飞 ,很喜欢其造型。涡喷就免了吧,一是麻烦、二是米米不够 。

网友:
好好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帖啊 。我认为分析有道理 ,LZ的设置横滚速度应该快一点吧,做落叶飘时机头下沉吗?我下次再买台风飞 ,很喜欢其造型。涡喷就免了吧,一是麻烦、二是米米不够 。

我没用过厂家设置,没法对比,呵呵!不过我的滚转速度都是按照自己其它飞机速率设置的,今天又飞了6个起落,手感调的和自己别的飞机完全一致了。落叶飘只是知道手法,从没实际飞过 ,所以机头是否下沉,我不知道啊   。木偶赶紧弄架回来吧,你一飞就知道了,哈哈 。不过说心里话,飞翼的SU-35和台风是两款收藏和爽飞完美结合的好东东,摆在家里是静态模型,拉到外头又能飞的很爽,空中姿态都非常优美,低空大速度通场很有战斗机的风范。实乃居家,旅行之必备!!本来还打算把F18也弄回来,但是感觉18的尺寸偏小了,算了!

网友:
英雄所见略同!

我们这个叫放毒哦~~

5-14组装

5-14组装

网友:
我不喜欢台风后起落架的造型,太失真了 。我的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