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电机问题!

楼主(2012-07-14):
请问朗宇的v2216和x2216有何区别啊?如果上风火轮f450,如何才能达到较好的续航?具体配置为:f450,naza,飞腾30a,加
电机
!以后会考虑加脚架和
云台
航拍
!望老鸟指导!

楼主:
对了,也推荐一下电池,打算用3s3000mah的,谢谢了!

网友A:
起飞多重? 用多大桨?
V2216 X2216区别就是V2216你得多出几十块钱,这个电机起飞1.5KG就合适。重量搞不定。
还不如用2810电机,起飞2KG左右有余力。 价格和你V2216差不多。
电池可以用3S 5AH

楼主:
银燕的2810?KV值呢?

网友B:
不是银燕,是AX2810,动平衡比郎宇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