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微风电配

楼主(2012-07-14):
本人新手,一上来就选择了330 ,但是感觉难度太大玩不了,动作幅度大的承受不了,现在想自己做一个微风2005 想用自己330 上的设备
电机
是XXD2212 KV1000的,请问我如果用这个电机制作微风,一展应该是多大的合适,还有就是浆选择多大的浆,请高手,老鸟给予指导和帮助。

网友A:
翼展90cm-100的,桨用1047或者9寸都可以。
我比较喜欢1047的桨。
其实330还是不错的,多练练小舵量控制。
供参考。

楼主:
哪就是整套330的配置呗,我330 也是用的1047的浆

网友B:
翼展90cm-100 桨用9060

楼主:
电机 2212 KV1000没问题对吗,开始找图纸,准备制作呀

网友C:
没事,二手的科学家也能轻松搞定。

网友D(2012-11-05):
刚做一个.xxd2212.1400kv 2200ma电池.翼展90左右.感觉好重
请老鸟们算一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