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2-07-14):
最近经常碰到要用小型皮带的时候 因为自己有车床就不想花这个钱去买同步带。请问老帖里的自焊圆带是怎么回事 做起来要哪些工具

网友:
你是这种圆带么?

楼主:
对    我家市场上卖的皮带 最小的都是m带  还是大太多了   必须自制皮带   用金属齿轮声音太大  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我家市场上卖的皮带 最小的都是m带  还是大太多了   必须自制皮带   用金属齿轮声音太大  不好用
准备工具:刀片、蜡烛、火机,先将带子截断到合适长度,然后把蜡烛点燃,把带子的两截面一起放在烛火上烧,一定要把带子烧熔点,确定带子中心也熔了再把带子拿离火面并把两截面放一起,这里不能用大力哈,轻轻地挨在一起并把两端面对齐,然后定住不动等待降温,凉了后再把多余的胶磨掉就行了

网友:
找一铁片, 屈成个 V槽.

当pu胶条两头熔化, 就马上放入V槽, 把pu胶条
推紧. 没有v槽, 就最好有三隻手.

楼主:
这种皮带叫什么名字  我去搜索下

网友:
最近也在头疼皮带问题,电动机和无动力主轴的距离太紧了,用皮带都买不到那么短的,不知道直接用联轴器把电动机和无动力主轴连起来行不行!

网友: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1040178161.html

聚氨脂带/PU带/光面橙色/O型带/圆形带/可接带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