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s能否设置油门锁定??????????

楼主(2012-07-14):
1.天9s能不能设置开机时油门为最低位置,如不是最低,就将油门自动关闭并发出警报。
2.另外是在飞机降落后防止误触油门能否设置一个拨动开关闭油门。
看别的控都有这两个功能,但看说明书找了半天都没找到。求解。

网友A:
应该能把~这么'高级'的遥控器!

网友B:
可以啊,我的有是9S,,可以油门锁定,锁定情况下开机报警的

网友:
要怎么设置啊?
看说明书上没有。。。

网友C:
说明书上有 有门开关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