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援船

楼主(2012-07-14):
救援船用恒龙的拖船改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吧?
各位有没有改这个的方案啊?

楼主:
怎么没人搞这个吗?

网友:
改的人多了,收索一下帖子。

网友:
这个船不好,容易翻,遥控容易失控,等着被救援

楼主:
这个船买回来肯定要改造啊!问题是大家的改法!

网友:
刚买了条,正准备改呢。救援很有用!

楼主:
想到一块去了,我也买了条!准备改,看看北非兄的计划如何。

楼主:
标题

想到一块去了,我也买了条!准备改,看看北非兄的计划如何。

网友:
一直在用它作为救援船,改电机,改控,改传动,全船做密封,基本就是船壳子留着,其他都要改

楼主:
我准备直接将它的水泵做主动水冷,动力可能会加强些!电池用镍镉3000毫安的做配重!顺便在做一个吊臂,用强磁做吸盘拉船。拆除水枪的红色围杠。

网友:
我的方案是:
1.改善操控:
加侧推,改动力加大,换轴系,当然要加水冷,以满足长期工作的要求。
2.救援方法:
救援以顶推方式为主,加虾哥的抄斗。目前拖拽的方案看来都不容易实现救援。
3.远距操控:
关键是要架fpv,不然太远的距离根本无法看清动作。
进度:刚收到船

实施过程有点难度,主要是配套的零件没有现成的,要自行加工。
兄弟有什么想法多交流下,力争打造最牛救援船。

楼主:
标题

我觉得想增强救援能力首先可以在船弦两边加浮桶,以增强稳定性和浮力。好有足够的空间来拓展船的功能!可在船上加装吊臂,前端用磁铁或者小抓钩。也可以是吸盘!

网友:
我也想到的是架浮筒,改善稳定性。船尾动力想改成大马力拖轮的结构,找个金属的涡轮风扇,这样不容易挂桨,而且动力控制更灵活。一起找涡轮风扇吧!

网友:
献丑了,看看我的风动救援船,效果确实不错,实用!

前面的H型结构正好可以叉入失控船只,起到救援作用。已经通过验证,尽快上传视频给大家看看!

网友:
风动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可惜已经买了恒龙的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可以找  三叫SOS  他那里有做拖轮的桨。含道的话可以自己做的!
    我打算好好的整理一下思路!等我的拖船到了,我在看看改装空间怎么样!
        你见过渡船吗?靠一条拖船拉着的浮船!

网友:
船刚收到,看了下,船体不大,感觉浮力小,船舱的设备不能装太多。看了个涡轮风扇,据说是全铝壳子+扇叶,准备拿这个改成动力不知可行否?

楼主:
这个改动力!还有一个问题!倒车怎么办?

网友:
改比例控,上大容量电池,增加续航力,动力不变,降低船重心,去掉和救援无关的装置,救援以拖带为主。完全胜任一般的电O救援,水面条件良好的话,拖带大白鲨汽油船也没问题!V艇拖带救援有点难度,主要原因是救援绳很难缠绕V艇的螺旋减及舵片,需要多缠几圈才行。

网友:
如果想再进一步。就上一个摄像头,实现远距离可视救援。当然。这个价格不菲,一套FPV下来,超过整条改装船的价值了

网友:
设想这条拖船按比例放大一倍,动力上550有刷甚至更大,电池容量也相应增大,改进导管螺旋桨,减少水草,拖救绳缠绕难题。这是一条完美的救援船解决方案。

网友A:
风机来了,分解下,上图片,看能改成拖轮动力吗?

网友:
楼上的别折腾了。这条船动力没必要折腾

楼主:
我觉的就是换个4叶44MM的拖船用铜桨,在换个550有刷电机!动力就这样了,够了·

网友(2013-10-12):
引用 网友A:
风机来了,分解下,上图片,看能改成拖轮动力吗?

不就是改个船嘛,都有用风机改飞机飞的

网友:
这个船改造的例子很多了啊,你们动作搞这么大。是想改这个船也用来玩,还是只是单纯的用来救援?纯粹救援的话,动力系统不用改,就原来的轴系和电机就行了,去掉水密舱,装一块铅酸电池,改个比例控制,常见的GT2就可以了,我就是这么改的,控制距离两三百米未见失控,加个FPV和照明系统是个好主意。
如果要用来拖大船,也有方法,有模友用这个船放线,带风筝线过去缠住被救船然后人力一并给拉回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