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兄弟们,Align T-REX 500E还有入手的价值不?

楼主(2012-07-14):
这段时间看上这灰机,就问问各位兄弟这灰机还有入手的价值不??

还有就是这灰机有什么不足或需要注意的地方??

清指教

就如是下图的这款套装版

网友:
价格便宜,塑料件多
我也看过这款,不过最后还是弄了个425自己配的
其他楼下补充

网友:
个人所爱吧,我觉得如果自己喜欢 买没问题的。前段时间,我又新买了架700N 呢

网友:
塑料件好多的

网友:
标题

我的第一台飞机就是这个,: ),价格便宜够玩了,塑料件稍多,所以不能飞得巨暴力.....我那台改为了,老版皮传尾波箱,500E PRO的尾浆夹、螃蟹爪,L臂,500E FBL旋翼头(朋友升级DFC送我了的,用老版主轴)。哈哈自己第一台飞机,好好养啦,现在鸭子新机出的这么快,有点担心配件问题....

网友:
对了,旋翼头上的几个摇臂,建议你换成金属的,其他新机无需改动,大奖夹不是金属的,所以不要用力过猛!

网友:
塑料还是算了一炸全是渣渣

网友:
买这个真的不如买500e pro

网友:
新手玩玩还不错啦.......不过还是建议500PRO....机身很结实~

网友:
回复 楼主:

换一种型号,塑料件太多,升级也要不少银子。

网友:
我就在飞,不错!

网友:
:loveliness: 楼主很纠结,究竟听说的呢,哈哈

网友:
直接上500PRO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新手没太多必要升级,练手已经够了,炸鸡的话塑料件其实比金属件好,塑料摔了要么就坏,但是金属件摔了变形反而不好,个人建议

网友:
500 飞 MSH Protos 和RJX 500的漂过。。。

楼主要挑战自己的调机极限就上。。。

网友:
米多就飞500pro,米少就飞这台

网友:
500就是个短时间练习过度的机型,哪个便宜就买哪个吧。塑料件也不一定就不好,狗也是有很多塑料件的。

网友:
出1代新品了  你去买旧的叫经济或者小白鼠
出2代新品了  你去买旧的叫怀旧
出3代新品了  你去买旧的叫复古

楼主:
谢各位兄弟指导...

心里大概有点数了~~~

网友:
自己喜欢就好

网友:
不值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段时间看上这灰机,就问问各位兄弟这灰机还有入手的价值不??

还有就是这灰机有什么不足或需要注意的地方??

清指教

就如是下图的这款套 ...

建议买下列两款机子, 现在买还有送一颗HBP26001:
KX017015 T-REX 500E PRO 高級套裝版
KX017016 T-REX 500EFL PRO 高级套装版

网友:
还是大机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