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情况啊?急死了~

楼主(2012-07-14):
今天出去飞的时候,前面一切正常,可等推油门到20%-30%的时候
电机
突然自己减速,直到停转,只有把油门拉杆拉到底在推才能转,可还是自己又停了,
电池
是刚充满的,电调恢复了出产设置,可还是不行...大神们救救我吧!好不容易才找到点感觉了,设备就罢工了...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3-12-12 09:27 审核通过

网友:
呃...一下午的时间了,还是没人知道吗?还是我这问题太低级...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油门曲线调好,最好是出厂设置

网友B:
检查下电子设备,是否有耗电过大的舵机。

网友C:
用的是多大的电调?是不是电调太小了。保护了

网友D:
调整电调进角试试看。电调说明里有的。

网友E:
先校一次油门如何?开控-油门最大-插电-都的一声-油门拉最小-都,都,都!

网友F:
测量电池电压
电池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G:
都不对,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事情,你看看T插上面的金属有没有黑色物质覆盖着,有的把它打磨掉就可以了

网友H:
也同意电池有问题的说法,可能是有一节电池放电不行。

网友I:
可能是电池额 你把电池换在其他飞机上试试

网友J:
这个问题最近我也碰到了......

网友:
我的电机是1400KV的 电池是2200 20C的 电调是HW30A 的 会不会是电调小了 可刚买回来的时候是可以飞的啊 怎么现在满电情况下也会低压保护呢?

网友K:
 其实很简单的问题,一个可能,天气热,电调保护了.二 有可能是哪里虚焊了,电机转速一高,抖动一大就缺电,我有过类似是情况,2的可能性比较大!!!仔细检查T插和香蕉头,有的时候被热缩管包住了可能不明显!新手一般焊的插头都不牢靠,焊接也是门技术要好好练习,不然以后因为虚焊而炸鸡真的狠不值